请教TC35I如何正常关机?

楼主(2010-06-24):
我的TC35I正常通讯过程中,我切断电源关闭系统。再开机时,系统要重复号多次才能正常启动起来。
请教,切断电源这种关机形式不正常吗,还是通过/PD脚关机?

网友:
楼主描述这重复好多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就是断电后不久重新加电的话SIM卡注册网络要注册N久才能注册上

楼主:
是的,不知如何处理好?

网友:
换张卡试试,若还是不行,你就得看看你电源供电不分了

网友:
估计是虽然断电了,电容放电还没完,再重新开机一般都开不了,
如果没接关机脚的话可以用AT命令先关机再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