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多谐振荡器,谢谢

楼主(2010-06-24):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网上随处可见,但我测试了一下,不太好用,在一些情况下加电之后没有振荡,两组灯都是亮的。比如在电源断开后马上接通。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 (原文件名:多谐振荡器QQ截图.jpg)
我模电差,想请教各位网友,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改进它,或者能用其它比较简单的电路使两组灯交替闪烁吗?

网友:
proteus仿真这个好像有问题,我也试过,用multisim没问题,你用multisim试试。自己搭个电路吧

网友:
实际电路?仿真靠扰动来触发振荡

网友:
我记得01年读中专时是这样接成功的。

网友:
查看文章
三极管多谐振荡器2008年08月30日 星期六 03:57 P.M.

多谐振荡器电路是一种矩形波产生电路.这种电路不需要外加触发信号,便能连续地, 周期性地自行产生矩形脉冲.该脉冲是由基波和多次谐波构成,因此称为多谐振 荡器电路.

电路结构

1.路图

2.把双稳态触发器电路的两支电阻耦合支路改为电容耦合支路.那么电路就没有稳 定状态,而成为无稳电路

3.开机:由于电路参数的微小差异,和正反馈使一支管子饱和另一支截止.出现一个暂 稳态.设BG1饱和,BG2截止.

工作原理

正反馈: BG1饱和瞬间,VC1由+EC突变到接近于零,迫使BG2的基极电位VB2瞬间下 降到接近-EC,于是BG2可靠截止.

2.第一个暂稳态:

C1放电:

C2充电:

3.翻转:当VB2随着C1放电而升高到+0.5V时,BG2载始导通,通过正反馈使BG1截 止,BG2饱和.

正反馈:

4.第二个暂稳态:

C2放电:

C1充电:

5.不断循环往复,便形成了自激振荡

6.振荡周期: T=T1+T2=0.7(RB2*C1+RB1*C2)=1.4RB*C

7.振荡频率: F=1/T=0.7/RB*C

8..波形的改善: 可以同单稳态电路,采用校正二极管电

楼主:
我的接了实际电路试的,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情况也不算罕见。玩玩是可以,但如果做成产品恐怕不行,有什么办法让它工作地更好么?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仿真的时候也可以振荡,就用Proteus。只不过可能元件参数得改改,本人试过,三极管型号以及电容大小的更改会有效果

网友:
觉得R1、R2的阻值有点大,我的一般是10K以内。

网友:
这个是基于硬件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而震荡的,所以仿真是不行的,仿真都是电脑按相同参数算的,实在要仿真就放两个不同型号的三极管,这样电脑算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我做了一个放自行车后面,一直闪的很好啊。

网友(2012-05-26):
1,电源电压上升速度慢容易不起振,导致两个灯都亮
2,你是关掉电源的开关再开的吧,你试一下在电源到电路之间加开关,开关这个电源是不会导致不起振的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容易不起,就是电阻大电容小的情况,
把电阻减小,电容加大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