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率式位移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0-06-24):
我有块带频率式位移传感器的百分表,是试验室自动采集系统上的,只是听系统厂家讲是频率式位移传感器,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从接口读取数据,有使用过的大虾指导一个如何读取数据,有相关资料就更好了,万分感谢!!!

这块机械表和带传感器的表应该是一个厂家的产品 (原文件名:1.jpg)

两块表的后盖对比 (原文件名:2.jpg)

两块表的侧视图对比 (原文件名:3.jpg)

两块表的内部结构对比 (原文件名:5.jpg)

两块表的内部结构对比 (原文件名:6.jpg)

新表上部有个线圈 (原文件名:7.jpg)

新表的结构 (原文件名:8.jpg)

网友:
好像是LVDT原理的. 差动变压器式;
也许输出信号是模拟信号或/脉冲频率信号(模拟转脉冲)/数字通信接口(RS485)
3根线中,经常2根是电源(24VDC?) 另外一根是信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lvdt原理的. 差动变压器式;
也许输出信号是模拟信号或/脉冲频率信号(模拟转脉冲)/数字通信接口(rs485)
3根线中,经常2根是电源(24vdc?) 另外一根是信号

谢谢,电压要24V,低点能行不?

楼主:
刚试了一下,红线接5V,黑线接0V,白线输出为方波,位置0时输出频率为23.4211kHz,最大位置时(总行程为11.55mm),输出频率为17.8384kHz,23.4211kHz - 17.8384kHz = 5.5827kHz,11.55mm / 5582.7Hz =  0.002068 mm/Hz,那么每Hz分辨率应该是0.002mm,最小分辨率能达到0.001mm。

楼主:
昨天进一步解剖,上部只有一个线圈,LVDT应该有三个线圈的。
不知道是自感式位移传感器,还是电涡流式位移传感器,请高手指点。
找到一本《感测技术》,上面有讲“螺管式电感传感器其输出特性呈非线性关系”,
有使用过的兄弟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