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板子程序可成功下载,但程序不运行时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24):
我遇到大麻烦了,我做了快EP2C8的小系统,焊接好后用JTAG和AS下载一个简单的发光管闪烁程序,下载的时候显示下载成功,可以程序没运行起来啦,知道硬件有什么问题,程序应该是没问题,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
把小系统的电路帖上来看一下。

网友:
哈, 是不是时钟没跑起来?

网友(2010-11-22):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看下MSEL0,MSEL1 你是不是多有接了上下拉电阻了,4个电阻多焊接上了。你还是检查下吧

网友:
是地址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享一下经验嘛,一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