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finsh 请教: 当使用 带有变量的函数时 控制台的命令写法

楼主(2010-06-24):
刚刚接触 还有些问题要请教: 使用无参量的 函数已经没问题 比如: hello()
若使用带有参量的 该如何使用呢?比如:void led(rt_uint32_t led, rt_uint32_t value) 这个函数

楼主:
还有 论坛里的帖子如何贴图 呢?   刚才发的图 没有显示 谢谢

网友:
finsh>>led(0,0) 回车

finsh>>int led_val 回车 //一个变量

finsh>>led_val = 1 回车 //赋值

finsh>>led(0,led_val) 回车

和C一样.

网友(2011-03-30):
我照上面的修改了,但是还是不行,GPIO端口没有任何变化。如下图:

MDK软件调试RTT的finsh例程 (原文件名:finsh_led.jpg)

刚才设置了断点,发现竟然可以了GPIO的值改变了,如果不设置断点就不改变,太坑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nsh>>led(0,0) 回车
finsh>>int led_val 回车 //一个变量
finsh>>led_val = 1 回车 //赋值
finsh>>led(0,led_val) 回车
和c一样.

才知道finsh 还可以定义变量,赋值,调试程序。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