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和multisim仿真,结果相差巨大

楼主(2010-06-24):
同一个电路,仿真结果截然不同,都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了
最大的差别,是示波器B通道,出来的波形幅度,相差了几百倍之多

另外,示波器的A通道,proteus的峰峰值比较接近实际值,但是multisim的波形和实际是一样的.通道B就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一个电路,仿真结果截然不同,都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了
最大的差别,是示波器b通道,出来的波形幅度,相差了几百倍之多
另外,示波器的a通道,proteus的峰峰值比较接近实际值,但是multisim的波形和实际是一样的.通道b就不同.

结果相差巨大,完全有可能。
但原因不在于仿真软件。
连这样基本而又简单的仿真都会出问题,不论哪一家,它的饭碗早就没有了。

仔细检查电路,检查供电电源电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电路图完全无关,用函数发生器就不对,接理想信号源就没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JQ_Lin的回答没有错:“原因不在于仿真软件,也不在于仿真模型”

问题是你到底想给电路加什么样的激励信号?下面我告诉你两个软件仿真结果不一样的原因。

问题出在激励源的信号上,你在multisim中所加的信号是对称型方波,而你在Proteus中所加的信号是非对称型方波

至此导致你的仿真结果不一样,另外我不知道你用实际器件搭出的电路所加的是什么激励信号,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以

上的两个仿真结果哪一个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jq_lin的回答没有错:“原因不在于仿真软件,也不在于仿真模型”
问题是你到底想给电路加什么样的激励信号?下面我告诉你两个软件仿真结果不一样的原因。
问题出在激励源的信号上,你在multisim中所加的信号是对称型方波,而你在proteus中所加的信号是非对称型方波
至此导致你的仿真结果不一样,另外我不知道你用实际器件搭出的电路所加的是什么激励信号,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以
上的两个仿真结果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在multisim里面,用函数发生器和用理想方波源,得到的波形就相差巨大,至今没有找出原因
它们直接输出的波形查看过了,频率和占空比都是一样的,但是仿真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两个方波低电平是0V还是负电压?proteus仿真模电误差是有点大,但是绝对大不到这种程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话啊,频率和占空比一样的方波有对称和非对称的,你在multisim中使用函数发生器输出的是对称方波,而使用的理想的脉冲激励信号确是非对称方波,所以在同一个软件里仿真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在理想脉冲方波属性中设置Initial电压-2.5V
Pulsed电压+2.5V,这就是对称方波和函数发生器的输出是一样的,而你设置的是Initial电压0V,Pulsed电压5V,这是非对称方波,所以选择不同的激励源,得到的仿真结果也就不一样,在Proteus中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你在实际电路中采用的信号源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确定两个结果中,哪一个是正确的?

楼主:
终于知道我使用上的问题了.多谢指点.因为电脑中毒,系统重装,没有安装proteus,把multisim仿真结果贴出来
实际电路电源用的是5v电源,555做振荡源,产生的是0-5v的方波,
发现-2.5----2.5的信号源波形和实际结果比较像,左边的线都是向右边凹的,所以还是疑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节积分网络。

网友:
不能现实吗,还在审核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终于知道我使用上的问题了.多谢指点.因为电脑中毒,系统重装,没有安装proteus,把multisim仿真结果贴出来
实际电路电源用的是5v电源,555做振荡源,产生的是0-5v的方波,
发现-2.5----2.5的信号源波形和实际结果比较像,左边的线都是向右边凹的,所以还是疑惑.

(原文件名:仿真波形图-交流电压源.jpg......

仿真文件是11版本的,我的10版本无力打开。
从楼主上传的所有图片中可以看出,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示波器使用不当,就更难于理解波形和数据就更难于理解了。这一点是肯定的,需要补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