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看看,用虚拟运放可以仿真,用实际运放就出错

楼主(2010-06-25):
错误如图,点击yes以后仿真还是出错,换了其他运放都不行,但是如果用虚拟运放,就没问题

------ Checking SPICE netlist for cap-res - 2010年6月25日 星期五, 0:17:41 ------
======= SPICE Netlist check completed, 0 error(s), 0 warning(s) =======
Error Message From Simulation: doAnalyses: Timestep too small
Error Message From Simulation: tran simulation(s) cance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把运放电源极性更正过来,在检查其他的错误!

还有楼主能说一下,电路输入的条件是什么?所要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楼主:
抱歉,犯低级错误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