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去深圳华强北装机感觉怎么样啊?

楼主(2010-06-25):
昨天对去深圳华强北,那帮装机的太没水准了,什么东西都是乱说,在装机前我都花了半天看了一下最新的硬件,要是不懂那真是给他们骗了,走了三四家,感觉只有一家比较实在,其它的都不昨地,太没职业水准了。要骗也要搞出点技术量来嘛。

楼主:
历史上第一次听到把硬盘的32M缓存说成32速的,然后心里那个汗啊。。。。。。。。。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在网上查好价格和配置,去华强北挨家询价。
我上次去买那个功率无线网卡,有个XX10G、XX20G的区分,我问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有个女孩子说20G的就是功率比10G的大一倍,我说20G表示什么意思?她说G是代表无线网卡的功率!我当时很震惊,自己学了这么长时间的电子第一次听说功率是用G来表示的。不知道G和W应该怎样换算。其实就是个型号不同,20G的比10G的更新一点点。功率都是一样的在1W左右。

楼主:
呵呵,至少她没有说XX10G比XX20G的网卡要新,要好啊。
有个家伙硬要说 希捷 1TB SATA2 32M(7200.12/ST31000528AS) 比西部数据 1TB SATAII 32M(WD10EALS)/蓝盘 好。
而网上的报价是西部数据 1TB SATAII 32M(WD10EALS)/蓝盘 要比希捷 1TB SATA2 32M(7200.12/ST31000528AS) 高五十块钱。

网友:
硬盘还有谁敢用希捷啊?

华强北装机要先做足功课再去,好的商家也是有的。

网友:
建议直接网上购买配件自己组装,现在很多网店都免运费了。

楼主:
以前去广州太平洋装电脑感觉不会像华强北这么假的,总之感觉华强北比较混乱。

to: 【4楼】 mlhorizon 阿盟

我要的是西部数据 1TB SATAII 32M(WD10EALS)/蓝盘
他们说没货,然后帮我推荐希捷 1TB SATA2 32M(7200.12/ST31000528AS),说这个好。

所以没有装成,感觉有点奇怪,广州西部数据 1TB SATAII 32M(WD10EALS)/蓝盘有货。深圳怎么会没货?
难道这个硬盘没有利润所以他们不装?

楼主:
to:【5楼】 neutronlmk 撒哈拉企鹅

自己组装也没有问题,只是电脑这东东配件有问题的时候,在实体店装的直接找他们方便一些。

网友(2010-07-25):
回复 楼主:

你要知道,电脑城里大部分都是sales,如果真的是做tech的绝对不会在那里混的,倒是元件市场的sales绝大部分肚子里都还是有点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