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高压探头方面的资料,例如使用注意事项等,谢谢大家啦

楼主(2010-06-25):
求购些关于高压探头方面的资料,谢谢大家哈。

网友(2010-08-05):
无源的高压探头一般都是100倍的,200mV分辨率,1500V耐压。泰克有款10倍的,但要15000,太贵了。
看你的需求,如果看大信号(交流幅度>200mV),随便买个100倍的就行,便宜,200以内。如果看小信号,看细节,建议自己动手做,我自己用FET做前放,1600V,100M带宽,1M输入阻搞,2mV分辨率,效果相当好。

网友:
出售高压探头P6015A,P5100,及电流探头TCP202,A6302,http://shop3595323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