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一些语法问题

楼主(2010-06-25):
.......
always @ *
begin:fsm_always_block2
LED<= 1'b0;
timer1_enable <= 1'b0;
timer2_enable <= 1'b0;
.....

always @ * 是什么意思?
begin:fsm_always_block2
begin后面加了fsm_always_block2代表什么?

网友:
1、组合逻辑块标识,自动将所有关联信号设置为触发信号。
2、逻辑块的标号,不是必需,加上可提高代码可读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ways @ * 如果换成 always  区别不大把?

网友:
意思就全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
一个是信号有变时执行,一个是一直执行。

网友(2010-08-12):
@后面接的是出发的条件,而begin后面的是对语句块的命名,可以没有,二者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