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urce Insight 在什么地方设置后可以提示C的关键字,比如,if,else,switch,break;

楼主(2010-06-25):
请问Source Insight 在什么地方设置后可以提示C的关键字,比如,if,else,switch,break;等等

网友:
option->preferences->syntaxformating->styles->keyword 之后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Source Insight 好像一直都没有新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tion->preferences->syntaxformating->styles->keyword 之后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说,Source insight 能不能提示C的关键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提示C关键字?举个例子说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option->preferences->syntaxformating->styles->keyword 之后自己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说,Source insight 能不能提示C的关键字!!!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不说明白,你还指望我们去理解你的意思?

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你希望获得什么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提示c关键字?举个例子说明下?

比如,if,else,switch,break.就像变量那样,有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功能。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2011-09-27):
这个吗?本身就支持啊

网友(2013-01-15):
引用 网友C:
这个吗?本身就支持啊

我是菜鸟,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在sourse insight中设置这种if else 括号配对,

网友(2013-05-19):
引用 网友C:
这个吗?本身就支持啊

这个是SI的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