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颗__电容触摸按键__的单片机

楼主(2010-06-25):
最近一个案子要用到触摸按键,请熟悉的朋友推荐单片机

1、用在LCD TV的面板上面
2、支持到8按键
3、需要驱动到8个LED灯
4、PCB做电容感应
5、封装最好有TSSOP-20,或者提供裸片
6、因为量比较大,每个月大于100k,所以要求价格最低,封装片至少在0.4美金以下

楼主:
应该用电容触摸按键的人很多呀,没人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用过Holtek的单片机么?推荐使用Holtek一颗芯片:HT45R37
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lyf@crownrich-tech.com
Features
 Operating voltage:
fSYS=32768Hz: 2.2V~5.5V
fSYS=4MHz: 2.2V~5.5V
fSYS=8MHz: 3.0V~5.5V
fSYS=12MHz: 4.5V~5.5V
 OTP Program Memory: 4K15
 RAM Data Memory: 1608
 27 bidirectional I/O lines
 Three external interrupt input shared with I/O lines
 Two 8-bit programmable Timer/Event Counter
with overflow interrupt and 7-stage prescaler
 External C/R to F converter
 16-Channel Capacitor/Resistor sensor inputs
 Integrated Crystal, IRC, ERC and RTC oscillator
 Fully integrated internal RC oscillator available with
three frequencies: 4MHz, 8MHz or 12MHz
 Watchdog Timer function
 LIRC or RTC oscillator function for watchdog timer
 PFD and Buzzer for audio frequency generation
 Dual Serial Interfaces: SPI and I
C
 4 operating modes: normal, slow, idle and sleep
 6-level subroutine nesting
 6-channel 12-bit resolution A/D converter
 2-channel 12-bit PWM output shared with I/O line
 Low voltage reset function - 2.1V, 3.15V, 4.2V
 Low voltage detect function - 2.2V, 3.3V, 4.4V
 Bit manipulation instruction
 15-Bit table read instructions
 63 powerful instructions
 Up to 0.33s instruction cycle with 12MHz system
clock at VDD=5V
 All instructions executed in one or two machine
cycles
 Idle/Sleep mode and wake-up functions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ime-Base and RTC interrupt
 20-pin DIP/SOP, 24/28-pin SKDIP/SOP/SSOP,
32-pin QFN and 44-pin QFP packag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用过holtek的单片机么?推荐使用holtek一颗芯片:ht45r37
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lyf@crownrich-tech.com

已经email给你,多谢

网友:
我有合适的单片机带触摸按键可以推荐,
有QFN40,LQFP44封装等
有兴趣可以联络yejg@sohu.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否提供一下详细资料,同时也方便其他朋友选型
QFN40的封装太贵,如果提供裸片或许价格才会好吧?

网友:
PIC系列和C8051F系列好像都有专门的芯片,你可以去查查。

楼主:
PIC,C8051都很贵的,普通消费电子用不起,高端的电子产品才能选用他们的

网友:
holtek的带触摸键功能的MCU好像要3块人民币左右,不过他们还有一种没有MCU功能(或已集成),可以直接替换原来的按键的,每一个触摸键对应一个IO口输出,详细你要找找holtek的代理问一下,这个就便宜一点。

网友:
我也用到触摸按键,用的是东芝的单片机,第一次用,我想问问QT240这个芯片怎么用?我看资料,不知道用单片机怎么控制?

网友:
这个应该适合你,8KEY的2块RMB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这里有一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noix 2522
价格也很不错,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QQ:1053009620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一个案子要用到触摸按键,请熟悉的朋友推荐单片机
1、用在lcd tv的面板上面
2、支持到8按键
3、需要驱动到8个led灯
4、pcb做电容感应
5、封装最好有tssop-20,或者提供裸片
6、因为量比较大,每个月大于100k,所以要求价格最低,封装片至少在0.4美金以下

这个要求能达到。----------flows@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联系我,你的要求很容易达到,要资料请邮件给我:zhoujiang5684@163.com

网友(2010-08-02):
芯片型号直接公开不好么?非得给邮件??
价格你下边去谈就好了!

网友:
PWM+AD方式做,抗干扰能力强。
硬件电路可以找我。QQ:263132814

网友:
看楼主头像和我一同学贼像……我那同学也是广东的,和莫老大同姓……

网友:
寻找 物美价廉的单片机

网友(2010-10-12):
哇噻这么多卖片子的

网友:
合泰的集成触摸按键那种片子抗干扰能力很不好,他们的工程师也建议用在电池的供电环境中,用在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上就要悠着点了

网友:
上次PIC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推荐用AD来做,抗干扰能力好些

网友:
韩国现代单片机集成了触摸按键功能,价格便宜,联系loveredhome@126.com

网友(2010-11-19):
IDT的电容触摸芯片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STM8S103F2,本身价格就很低,而且外围简单,比起HT SONIX等等用PWM+AD的方案,外围要少很多器件。

网友:
有了我这个帖子估计该结帖了。
不忘推荐一下STM8!!

网友:
Cypress的CapSense正是专门支持这个的。

网友(2011-07-07):
不错的资料,标记

网友:
楼主触摸按键只是控制灯么 还有其他需求不 我们有一颗ic可以做到 2rmb以下 qq:117384294  邮箱pang_aol@163.com

网友(2011-09-09):
STM8........这么牛这么便宜的J....

网友(2011-10-26):
标记,也在搜寻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C8051F9系列单片机挺合适的,按你说的100K/月,价格应该不会太贵的。

网友(2012-09-07):
4个按键我有,是我自己台湾流片国内封装生产的,加qq107490275

网友:
都是挖坟的啊!

网友:
台湾义隆的也有叫etk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