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衰减问题

楼主(2010-06-25):
为什么被测信号要通过探头的衰减后,再送入示波器输入口?

网友:
示波器的输入电路及AD的输入范围是有限的,过大的信号输入会损坏输入级,故此大信号(高电压)需要衰减才能送示波器。小信号不需要衰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衰减的探头输入电容太大了,带宽太低

网友:
主要的原因是无衰减的探头会让高频信号在电缆里面反射振荡产生误信号,有衰减的插头必然会在信号通路中串入一个电阻从而起到阻尼的作用消耗掉反射高频信号的能量。所以测高频信号的时候最好不要用1:1的探头而要用1:10的探头。

网友:
示波器不用探头时带宽是最宽的,用50ohm同轴线(端接50ohm阻抗匹配)时带宽可达数GHz以上,示波器校准时就是用同轴电缆连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不用探头时带宽是最宽的,用50ohm同轴线(端接50ohm阻抗匹配)时带宽可达数ghz以上,示波器校准时就是用同轴电缆连接的

你这里直接同轴线相连的关键点是“端接50ohm阻抗匹配”,50欧阻抗端接以后电缆中阻抗匹配就不会发生反射。而探头中是没有阻抗匹配电阻的,一般使用示波器时输入端又都是高阻抗,所以阻抗不匹配会导致信号反射,而无衰减的探头会使这种反射无法快速阻尼而反复来回振荡,衰减的探头中的分压电阻中的一个是在串联在回路中的,所以可以起到阻尼的作用,消耗反射信号的能量抑制振荡。

楼主:
总结一下各位的,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把大电压变小电压送示波器输入端,一个是使高频输入信号不失真。

网友:
主要是扩展带宽,1:1探头难超过10M带宽. 50欧探头很多非50欧场合并不适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扩展带宽,1:1探头难超过10m带宽. 50欧探头很多非50欧场合并不适用

1:1探头带宽现在最宽达到25MHz了,达到10MHz已经不难了。高档示波器都有50欧姆和1M欧姆输入切换,而高带宽示波器本身连接有源探头时都是用50欧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