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模拟电路,用什么仿真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0-06-25):
rt

网友:
saber 2009
hyperlynx analog
orcad
这几个都是比较不错的,首推saber 2009

网友:
只用过 proteus multisim simetrix,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国家仪器 Multisim 1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半 multisim 11.0

National Instruments != National Semiconductor

网友:
一个汉字,引来十多个英文字母不对等。不划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国半 multisim 11.0
national instruments != national semiconductor

呵呵,我改。

同时,非常感谢。刚才,我查了一下,确实是2个公司,一直以为是一个公司。

算这次,gzhuli 给了2次指点了。非常中肯!

也许有机会,一起喝酒,呵呵。

网友:
rx_78gp02a 能把saber 2009 上传吗?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
.
.
.
.
.
.

网友(2010-09-16):
回复 楼主:

Cadence的pspice

网友:
刚接触模电。。。
新手路过!

网友:
软件太多了,都学习使用,都精通不了啊,唉。。

网友:
LT Spice IV 你会感到好用的

网友D:
模拟电路仿真,LTspice的确非常好用,但库中通用元件较少,一定要学会自己扩充元件库。

网友(2010-10-31):
模拟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
.
.
.
.
.
.

顶这个

网友(2011-04-28):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mark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提到Tina呢
功能堪比Multisim
算法收敛速度优于Multisim,精度优于Multisim
波形显示很漂亮,可以制作出ADI等公司datasheet上的精美的波形示意图

网友:
去找个修电器的小店免费打工~~既赚外快 又能积累经验

网友(2011-06-09):
回复 网友E:
去找个修电器的小店免费打工~~既赚外快 又能积累经验

做完后,能定性分析电路,理解原理,但做不了设计,因为不会定量分析.

网友:
既然你问这问题,说明水平很菜,推荐用Multisim 优点很明显,资料多,这个软件的书籍很多,
就好比如一个刚入门想做数字钟的人,你给他推荐用ARM7,ARM9,STM32,芯片功能强大,还不如推荐他用简单的51单片机

网友:
Multisim 11.0

这个是比较容易入门的了

网友(2011-09-03):
multisim10在仿真LM324N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时,绝对出错。因为我现在已陷入其中了。仿真是可以放大,但实际却不能放大。如下图,正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multisim10在仿真lm324n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时,绝对出错。......

你的错,还是它的错?

网友:
30楼能把波形图贴出来吗?

网友:
"正在请各位高手指点。"

go back and take EE101 at any half decent college.

网友: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仿真软件是辅助设计工具,不是学习工具。
你必须比仿真软件更清楚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才能让仿真软件更好地为你工作。
如果你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仿真软件就只会更加误导你。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仿真软件是辅助设计工具,不是学习工具。
你必须比仿真软件更清楚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才能让仿真软件更好地为你工作。
如果你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仿真软件就只会更加误导你。

说得好!

EE101 是 Circuit Concepts and Problem Solving 课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multisim10在仿真lm324n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时,绝对出错。因为我现在已陷入其中了。仿真是可以放大,但实际却不能放大。如下图,正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引用图片

单电源供电想双电源输出,有点搞笑了。

网友:
顶35,36楼。学模电用仿真软件无法学会,还是看书吧。高手仅仅通过仿真验证思路而已。如果有时间读Neaman或Horowitz,没时间直接读Franco或Mancini。我正在读童老师的书,共勉。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仿真软件是辅助设计工具,不是学习工具。
你必须比仿真软件更清楚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才能让仿真软件更好地为你工作。
如果你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仿真软件就只会更加误导你。

据我的经验最容易误导人的是"实物 + 洞洞板"。接触电阻、分布电感和电容以及使用元件参数的偏差都能造成实验电路与实际产品之间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往往大于仿真电路。举例说明:某晶体管放大倍数20-200,你实验电路恰好用的是200倍的,参数调整完毕,而生产时的晶体管全是20倍的,很可能出问题。你可能说:可以先测一下晶体管放大倍数,可是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截止频率也都先测一下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设计-仿真-实验-生产。

网友:
回复 网友H:
-------------------------------------------------------------------

初学者需要的正是对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异的感性认识,知道理论和实际的误差会存在于哪些方面,这样才能在设计时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洞洞板存在的问题,不良的PCB布线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没有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是不行的。

网友:
multisim吧,适合入门

网友:
一直想把模电好好补补,mark

网友:
搭电路做实验是我最大的乐趣,说不出的兴奋,仿真软件从来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主要仿真高頻LC濾波,每次看到妳就想起一位長得很像的朋友。

网友:
一直觉得高频仿真是比较难的,分布参数影响不能忽视,但又难以精确估算,导致仿真和实物距离较远。
不知楼上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传授?

网友(2011-10-07):
回复 网友J:
multisim吧,适合入门

multisim   学习中

网友:
Multisim是挺好用的,入门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设计-仿真-实验-生产。
说得好!

网友:
先有个大概思路,再设计仿真,弄清电路工作原理,然后搭电路验证。

网友:
支持啊
先仿真后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F:
multisim10在仿真lm324n单电源供电,反相放大时,绝对出错。因为我现在已陷入其中了。仿真是可以放大,但实际却不能放大。如下图,正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5/ourdev_673625dweb55.jpg','原文件名:lm324n.jpg')" href="###">引用图片
单电源供电想双电源......

但multisim却能做到把有问题的电路也仿真成好的。。。

网友: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m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运放的仿真输出是没限制的哥...不完全是实际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有道理……去年买个STM32,看说明书、教程看了半天都没搞懂。还是先把51搞精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仿真软件是辅助设计工具,不是学习工具。
你必须比仿真软件更清楚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才能让仿真软件更好地为你工作。
如果你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仿真软件就只会更加误导你。
据我的经验最容易误导人的是"实物 + 洞洞板"。接触电阻、分布电感和电容以及使用元件参数的偏差都能造成实验电路与实际产品之间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往往大于仿真电路。举例说明:某晶体管放大倍数20-200,你实验电路恰好用的是200倍的,参数调整完毕,而生产时的晶体管全是20倍的,很可能出问题。你可能说:可以先测一下晶体管放大倍数,可是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截止频率也都先测一下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很有道理!!
面包板的问题也确实是多,但是我实在是被Multisim的仿真结果吓怕了……仿真结果和PCB相差太远。
我个人是不会轻易动用仿真软件了。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
.
.
.
.
.
.
顶这个
帮顶

网友:
multisim 不错 ,但绝不能替代实际操作实验,任何软件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不过能验证你的设计是否存在大的缺陷。

网友(2012-02-17):
回复 网友N:

谢谢指教,

网友:
新手,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惊讶,回答的那么全,
更惊讶,积分会那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
.
.
.
.
.
.
这个要顶

网友:
multisim10.0里运放都不会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
.
.
.
.
.
-这个是要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网友(2012-04-04):
multisim11.0

网友O(2012-12-30):
学习下,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multisim10.0里运放都不会饱和...我也碰到了,觉得可能是没设置好,也可能真的不会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下,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multisim11.改进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35楼】gzhuli 咕唧霖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仿真软件是辅助设计工具,不是学习工具 ...

看老外课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35楼】gzhuli 咕唧霖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说的真好!!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B:

学模拟电路,实物 + 洞洞板是最好的。

the art 上有句话 依赖于放大倍数的电路不是好电路

网友:
确实应该以实际为主。仿真只是在正式动手前的预估,不是万能的

网友(2013-04-02):
竟有这么多仿真软件呀,我只用过protues 和EWB

网友:
模拟的领域很广啊。
简单模拟电路:protous够了。
复杂点的信号分析:multisim
电源或高精度参数仿真:saber
射频电路仿真:ADS

网友:
仿真模拟软件无法替代现实的东东板,建议楼主按照模电书里的电路在洞洞板上搭建真实的电路来分析

网友:
强烈推荐TI-TINA,元件导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路仿真,LTspice的确非常好用,但库中通用元件较少,一定要学会自己扩充元件库。 ...

可是到哪里找库!

网友(2013-10-05):
LTspice 不错、元件导入也很方便!

网友:
哪位朋友知道零件库最多的是那种?

网友(2014-11-14):
顶贴一下,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