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PRS在在线状态又能低功耗的GPRS模块

楼主(2010-06-25):
就像MC55的 CFUN=7一样
CYCLIC SLEEP mode:
In this mode, the serial interface is shortly enabled while CTS is active. If char-acters are recognized on the serial interface, the ME stays active for 2 seconds after the last character was sent or received. ME exits SLEEP mode only, if AT+CFUN=1 is entered.

网友:
gprs在线,只要不发数据,一样功耗很小。就是发数据的时候大。

------------------------------------
GPRS/CDMA/3G模块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2010-08-23):
GPRS 模块的最大功耗 好像都在2W左右吧?

网友:
可以选择SIM900系列,
SIM900:Quad-Band(850/900/1800/1900)
• SIM900A: Dual-Band(900/1800)
• 24x24x3mm SMT type
• Sleep mode (about 1.5mA)
• Embedded TCP/IP (command mode and transparent mode)
• Autobauding for serial port
• Over/under-temperature/voltage automatic shutdown
• Supply voltage 3.4~4.5V
• Operation temperature -30~80℃
• Bending of module:<0.15mm

我们是专做这个品牌代理的,QQ:370310225 terry.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