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模块求助!发任何AT命令都没有响应!

楼主(2010-06-25):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刚刚接触GPRS,有好多还要学习的地方!
现在开机后显示
RDY

+CFUN: 1

+CPIN: READY

根据指示灯的状态来看,是已经联上网了,并且用手机打这个卡是通的。
用万用表测量SIM_VDD是2.4V。也应该是正确的吧。
但是发任何AT命令都没有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

发了AT,或者AT\R,也都没有反应。

网友:
你没输回车吧。比如发AT
AT

这样发才行。

楼主:
发了,加上回车试了。发AT\R也试试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
试试ATE0、ATE1

网友:
会不会TX没接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样,死活就是没反应。今天上午有那么一会,发AT,是有反应的,回显OK。但当时SIM卡没有检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TX是没有错的,用示波器测过,是有数据发过来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模块上的RX是不是接到电脑上的TX上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回显call ready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SIM300死活都检测不到SIM卡,而且SIM_VDD为0V,不过我发命令它有回显,请教串口有哪里要设置的吗,你初始波特率是多少?我开机没收到你所说的回显信息。
楼主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