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txt文件的问题,如文件中有:0x01,则发送的分别是 0 x 0 1 的as

楼主(2010-06-25):
RT!
我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1。新建个一txt文件,在里面输入"0x01,0x02";
2。把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并把电脑串口的RX TX短接,形成自发自收;
3。点加载文件,发送,发现它只是以单个字符发送,即发送的是:'0', 'x', '0', '1', ',', '0', ''x', '0', '2'这九个字符,我把十六进制发送也打开了也没用,发送与接收的计数值也是9,界面如下:

请问有无可以直接发送16进制的助手呀,即文件中有0x01,0x02,发送文件时发送的是1与2。。。。。

网友:
SSCOM32,这个软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com32,这个软件可以。。

回楼上的,sscom32也不行呀,有图为证,0x01,0x02,也当成了9个字符发送出去了;

网友:
你可以用UE,采用二进制编辑方式,在里面写01 02 这样再发送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能否具体点?二进制编辑方式?还能显示02吗

网友:
用UE,新建文件,随便输一个字符,CTRL+H,之后就可以修改了。。。要删除的话,再用CTRL+H换回来。。

楼主:
哎,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应该用可以编辑二进制文件的工具,写一个两个字节的文件,内容是0x01和0x02,然后保存成TXT文件.
再发送?

网友:
请问5楼的能不能再说详细点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txt文件中怎么让发送的是十六进制啊?

网友(2012-09-07):
怎么发送?

网友:
在txt文件中怎么让发送的是十六进制?

网友(2012-11-10):
用ComPort就行了,存的时候可以存成0x开头的数据,数据之间以空格隔开,存成txt文件。我用这个串口助手传一张图的rgb565数据到tft屏显示完全没问题。

网友:
忘记说了,有个选项:HEX发送,这个一定要勾选。

网友:
这是我存的一张图的rgb565数据,总共有10多万个数据。

网友(2013-05-26):
你要搞个bin文件,楼上说的UE可以

网友B(2014-08-13):
真的可以,我试过了,谢谢!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B:
真的可以,我试过了,谢谢!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复制到发送栏 点HEX发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