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xtr105,这样的方案温度的精度能到多少?是否还用校正呢?

楼主(2010-06-25):
PT1000+xtr105,这样的方案温度的精度能到多少?是否还用校正呢?

PT1000使用的 是国内30元的,这样的PT1000和国外进口的PT1000能差多少呢?

PT1000的测量的温度,误差在多少就算可以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一定需要校正。
PT1000不会比PT100准确,也可能是分级的,要看级别

楼主(2010-08-18):
xtr105都已经把温度范围定死了,怎么校正呢?

楼主(2010-11-17):
顶~~
请高人指教

楼主:
自己再顶
同样精度的P1000都是用XTR105方案,我感觉不用再校正了
只要把相关的电阻的精度和温漂保证了,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08):
PT1000铂电阻能使用XTR105做变送器吗?比起PT100+XTR105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再顶
同样精度的P1000都是用XTR105方案,我感觉不用再校正了
只要把相关的电阻的精度和温漂保证了,就 ...

PT1000铂电阻能使用XTR105做变送器吗?比起PT100+XTR105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
   PT100+XTR105误差范围能做到±1℃

网友:
我测试了,XTR105可以搭配PT1000铂电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