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PIC的16F873怎么驱动4位数码管?

楼主(2010-06-25):
我想做一实时时钟显示,打算用16F873来驱动4位数码管显示时间,但是反正不对,好象发觉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大家能不能提示一下?

楼主:
一个单片机能不能驱动4位数码管做时钟显示?

网友:
两种方法:静态、动态。

楼主:
还是要用另一个芯片啊?我以为光是一个16f873就可以直接驱动4位数码管做时钟显示呢.
多谢了!从加一个芯片的思路想办法。

网友:
16F873是28引脚IC有22个I/O,驱动4位数码管不需外扩芯片,8个I/O用于a-g和小数点,4个I/O作位选构成动态扫描,总共用12个I/O,余下的随便用吧!

网友:
只是实现显示时间的功能来说不加任何外部芯片也能实现, 使用动态扫描: 4位再加上8段也不过12个I/O 在弄点按键之类的东东,  还剩余好多I/O哦。
   但是我是不会花这么贵的代价来用873做个时钟的。 市场上的电子钟才2块钱还给你个漂亮的盒子。

楼主:
多谢了,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