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0-06-25):
我现在想做一个由两节干电池供电的升压电源,输出要200mA以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推荐一下呀~谢谢

网友:
torex SP6648或6641,6641在低电压输入时电流稍小

网友:
PT1301,另外,输出电压超过6V的话,需要外接MOSFET。

网友:
LZ可以联系我 QQ327234446 电话15811816496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4431YMKDZZ.pdf(文件大小:159K) (原文件名:TP83 dsh_无页脚.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楼的朋友~我查了一下SP6648这个系列的芯片,感觉我应该可以用的上,不过,我的电源想把3V升到5V,不知道电路器件的参数怎么确定啊~很多pdf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只有几个典型的输入输出接法,其余的却要花一阵心思了……呵呵,你有什么好的想法么~^_^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不过PT1301这款芯片的资料我没有查到,你有它的pdf么~

网友:
楼主,看我在3楼的PDF,那个系列的芯片能满足你,参数也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不过pt1301这款芯片的资料我没有查到,你有它的pdf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不过pt1301这款芯片的资料我没有查到,你有它的pdf么~
pt1301英文资料 (原文件名:pt1301.pdf)

******************************************

PT1301价格怎么样

网友:
淘宝搜搜了,大概在0.5-1.2人民币之间,我也刚开始小批量试用,还不错。

网友:
ti公司出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