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sopc,配置FPGA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QuartusII编译nios时生成的pof文件配置不了FPGA(下载成功,但板子没反应),但通过文件转换器 把sof转成pof就可以配置FPGA,普通逻辑电路生成的 pof文件可以配置FPGA
是不是QuartusII编译sopc时的pof文件用不了啊?或者说有什么限制啊?????
还有由sof转换生成的jic文件也不能配置FPGA(通过JTAG口下载成功,但板子也没反应)????
这个问题搞了我两三天了,唉。。。。。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2013-10-17):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你结局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通过jic文件下进去,配置端口上电后是不是高电平?查一下配置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 把Generate compressed bitstreams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