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管脚刚好差几个,用全局时钟信号GCLK1 ,GCLK2,...作为输入脚,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2010-06-25):
如题,望指教!

网友:
我觉得输入应该可以,但输出绝对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没问题。
事实上,这些引脚除了在传播时延上做过特别优化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同。

网友:
输入没问题,不能输出

网友:
时钟脚做普通IO口是没问题的

网友:
Cyclone系列芯片时钟脚做普通输入是绝对没问题的,呵呵~~不能作输出。。具体看手册吧,写的很清楚的。。呵呵~~

网友:
如果是Xilinx片子,输入输出都没问题

楼主:
呵呵,反正只用作输入,那就问题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