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为 EM310 GPRS模块的SIM卡问题。

楼主(2010-06-25):
现在用华为EM310 GPRS模块做了一个设备,现在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模块复位后都正常,即通过LPG管脚接发光管可知"已注册到网络,IDLE状态"但过一段时间(不等,从1分钟到1小时)灯就转换成了周期1s,高电平输出0.1s为“无SIM卡,未输入PIN码,或正在搜索网络”(网络也没有问题,我的手机信号很好),电源使用LM2596s后接两个220uf的钽电容。应该没有问题,而SIM设计在模块的背面,信号长度应该在2cm之内。现在不知道是啥原因,请教各位,先谢谢了。还有对于模块接入网络是否定时查找SIM卡呀。

网友:
把坦电容换成1000uF以上试试 最好2200uF试试

楼主:
谢谢,后来发现是SIM卡类型的问题。我先用动感地带的卡有这个问题,但是打通并挂断后灯闪就正常了。用神州行的卡就没问题。我有一个手机用这两种卡在信号强度的指示上有区别,特奇怪。

网友(2012-10-09):
不是SIM卡类型的问题,是你的模块的问题;clever0725大大应该是正解,我也遇到类似的GPRS模块“挑卡”问题,我去试试clever0725大大的方法

网友(2014-10-23):
钽电容是应该要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