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449的串口收发程序

楼主(2010-06-26):
在这里求助MSP430F449的串口收发程序,还请各位兄弟帮帮忙。因为都很多天了,还没有弄出来。谢谢了

网友(2010-08-24):
回复 楼主:

void inituart0(void)
{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09;                         // 1MHz 115200
  UBR10 = 0x00;                         // 1MHz 115200
  UMCTL0 = 0x0A;                        // modulation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SWRST*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IE1 |= UTXIE0;                        // Enable USART0 TX interrup                 // Enable USART0 TX interrupt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P2DIR |= 0x10;                        // P2.4 output direction
}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tx(void)

{
  TXBUF0=displaybuffer[temptx];
  temptx=temptx+1;
  if(temptx==4)
  {
    temptx=0;
    flag=0;
      }
}

你用这个改改试试,以前调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