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过程中突然弹出出错日志

楼主(2010-06-26):
在仿真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就弹出出错日志,没有料到啊。而且每次都会如此,请问这是为何?

出错日志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这是电路:

电路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

楼主:
还没解决、那位大虾了解这里的原因?

网友:
把仿真文件上传,注明所用软件版本才是。不然,你让别人说什么呢?

楼主:
喔,用的Proteus7.1

.....

网友:
上传文件中缺少CPU程序文件 project.hex ,不能仿真。

楼主:
将两部分分开也会出错的:

楼主:
将两部分分开的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阶段性程序设计没有完成。
虽然硬件有上电延时,但程序中可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上电瞬间即有输出,点亮发光串,而复位脚仍在高电平上。
需要逐步完善设计。

这是强行拉低复位9脚电平后得到的12脚的输出波形。

楼主:
呵呵,不懂。
Proteus里面没有复位也一样可以运行的啊。

单独运行单片机模块和LED模块时都正常,放在一起就不行了。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
MCU此时工作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了仿真实验,都能够正常仿真,仿真时间半个小时以上,我用的是7.7 系统xp sp3 机器是P3 IBM笔记本。

帮你分析一下,在你的机器上不能仿真的原因:

1、首先应去掉中文路径,7.1版虽然支持中文路径,但有时也会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

2、模拟电路中所使用的元器件,应尽量选择数字模型的器件,有较好的收敛性。

3、因整个电路中使用模拟器件比较多,调节仿真步长,使其有良好的收敛性。

4、采用联调单步方式,验证完善程序的正确性。

楼主:
喔,这样啊、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