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两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IC

楼主(2010-06-26):
以前用TA8435H 但这个一个停产IC

电压24V以上
电流0。5就够了
细分1-8
最好能像TA8435一样限流

网友:
阿莫得癌症

楼主:
站长回复,我硬着头皮做了这个! 哈
板子做了正在写控制程序

有两个问题
1 CLK频率资料上是500K TA8435H 只有5K 是不是我搞错了
2 不加散热片能用到多少W 我电机0.2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站长回复,我硬着头皮做了这个! 哈
板子做了正在写控制程序
有两个问题
1 clk频率资料上是500k ta8435h 只有5k 是不是我搞错了
2 不加散热片能用到多少w 我电机0.2a

A3977 clk能到500K足够了,8细分近20000rpm了。
ta8435h 只有5k,估计有误,不然8细分下只能在190rpm以下,也太慢了吧
电机0.2a,可以不用散热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

ta8435h只有5K,它果然过时了。

2W转对步进电机来说是跑不了的, 我的电机能跑2000转就相当历害了.

楼主(2010-07-28):
用7.9KHZ 脉冲输入 四细分
电机运行时有尖锐叫声

电机有很高的变速箱

实测输出频率大概17KHZ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

网友:
用A3983吧,电路比A3977简单,也更好调试。

网友:
7128怎么样,最近可能会用到,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TMC223集成了控制+驱动+功率管;带有失速检测专利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