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提电脑万无一失的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10-06-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装IBM的那两个电源管理软件了吗?

网友:
我用的两个联想笔记本都有一个问题: 休眠后有时回不到正常状态,有可能这时不是休眠,就是屏幕黑的,这时只有合上个盖子,过几秒钟会休眠,再打开盖子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我在货场看到一件好货,想查一下资料。
打开电脑即时能使用是最好的。
我的x200能万无一失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休眠”到使用起码超过1分钟, 用起来很没劲。
从“睡眠”到使用几乎不需要时间。 虽然电脑会有一点点耗电,这不是个问题,我的车上随时可以充电。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thinkpad x200,操作10次睡眠, 起码有大半是不成功的。 多试几次才能成功一次。 表现为: 睡眠灯闪几下,然后又回到正常状态。
我是设置将手提电脑的盖子合上时进入“睡眠”的, 由于这个困扰, 经常导致我的电脑在包里严重发热(因为没有进入睡眠状态),再拿出来时已经没电。

ipad iphone

网友:
你发型号过来,我查到再发到你手机,这样够快了吧

网友:
好像睡眠后拔鼠标或者电源之类的都会让他醒。。。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重装操作系统后正常了,但是原因不明

网友:
我的X200也是有问题。
甚至有睡死掉的情况。
表现为:
电池灯和左边的灯(z)亮,按任何键都不会让它重新醒过来。除非长时间按关机键,或者直接取掉电池,才可以重新开机。

Fn+F4 不行。
通常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了USB转串口等设备,——没有接的时候,相对频率要低一点。

网友:
有个月亮形状的灯,指示休眠是否成功,盖上电脑最好确认这个灯亮上再放进包里

网友:
先设置为待机再合盖,这样行么?

网友:
睡眠这个问题牵涉很多,从主板到bios到操作系统到软件

网友:
阿莫请参考这篇文章

http://ask.lenovo.com.cn/index.php/detail/846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电脑开机时只运行这两个软件:

这两个对呀

网友:
armok 阿莫
==========================================
ibm T4系列睡眠很好用啊,合上盖子就睡打工盖子就可以用很方便。没有你说的的X200的那种情况,我电脑很少关机直接合上盖子就行。

网友:
我的X200能万无一失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休眠”到使用起码超过1分钟, 用起来很没劲。

如果将这个时间减小一半,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x200能万无一失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休眠”到使用起码超过1分钟, 用起来很没劲。
如果将这个时间减小一半,可以吗?

因为休眠是将内存完全dump到硬盘文件的,所有内存越大的休眠越慢,要将这个时间减小除非减掉内存或换更快速度的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个月亮形状的灯,指示休眠是否成功,盖上电脑最好确认这个灯亮上再放进包里      (正确的)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设置为待机再合盖,这样行么?
无论使用何种方式, 可能5次只有一次进入正常的睡眠。
其它4次,均是bb两声,好像要进入睡眠,然后立即转到正常状态。

由于长期使用IBM的机子没试过这样的问题~~~~    要不吧 先找个硬盘装上 新个空的新系统上去 试试 休眠正常不  空系统都不正常的话 不会是哪个检测开关出了问题

或是 在电源管理吧 吧“按下电源” 由原来的“关机”改“待机”    以后关机就只好在系统理点 关机

网友:
修眠和待机 好象不是同的工作方式    有个是吧数据写到硬盘 一个是 保存在内存条中  ,保存在内存条的起动起来 一定很快

网友:
window7 电源管理里面有个选择盖子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网卡的网络唤醒设置问题,在bios中:
network---wake on lan---disable掉

网友:
我觉得是设计问题
Dell保证每次都成功,Acer有时候会自己突然退出来(设置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window7 电源管理里面有个选择盖子的

正解!!!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再放一条睡眠(待机)命令
rundll32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网友:
更换高速固态硬盘,提高开机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c:\users\armok>powercfg -devicequery wake_armed
thinkpad modem adapter
hid-compliant mouse

有个无线或蓝牙鼠标?

网友:
win7  ~~~~ 杯具了  俺这个二代网民  的水平停留了 XP的水平

因当是 待机模式   是写到内存中 , 我一般笔记本是不关机 。用完就盖上  ,开盖到可以工作 5秒内完成  这么样的速度因当是从内存中吧数据读取出来

如果是硬盘~~~从起动到可以工作~~~少个2~3秒只怕不行 可以工作了 在从硬盘找出数据放到内存 ~~~ 没个 10几秒以上也是很玄的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我在货场看到一件好货,想查一下资料。
打开电脑即时能使用是最好的。
我的x200能万无一失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休眠”到使用起码超过1分钟, 用起来很没劲。
从“睡眠”到使用几乎不需要时间。 虽然电脑会有一点点耗电,这不是个问题,我的车上随时可以充电。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thinkpad x200,操作10次睡眠, 起码有大半是不成功的。 多试几次才能成功一次。 表现为: 睡眠灯闪几下,然后又回到正常状态。
我是设置将手提电脑的盖子合上时进入“睡眠”的, 由于这个困扰, 经常导致我的电脑在包里严重发热(因为没有进入睡眠状态),再拿出来时已经没电。

ARMOK,这次也上点上次提到的军品吧,这样好买到了,就发货了。
我们的货压在你那里占库存也不好啊。我倒是不急用,想等淘金5,但是老压着占位置也不好意思啊。

网友:
我的x200没有此问题,我是按win+u,再按s的,XP系统

网友:
我的X200也遇到过很多次此类问题,后来发现主要为某个软件与硬件影响造成的此情况,阿莫可以使用排除法逐步解决,目前我的X200可以做到10次待机10次醒,但是遇到CH340的USB转串口线可以做到一待必死,后来为此还专门买了串口卡解决问题。

网友:
从来都是盒盖睡眠开盖醒,没失败过……
睡到电量<10%时还会自动休眠。
不能睡眠多数是某个进程阻止了系统进入睡眠状态,看看装了什么可疑软件吧。

网友:
XP里面也有电源管理的,可以设置为合盖就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
我的苹果装WIN7休眠也有问题,唤醒后屏点不亮,但是机器是正常起来了(因为我按键可以听到“咚咚”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ipad iphone
货场没有联通的3g信号,但有中国电信的。所以,只能使用手提电脑 。
另:上网还是手提电脑 方便。

我靠 货场在哪啊 这么偏僻!!

X200貌似有这个问题 休眠后 再按下去 起不来了。。

网友:
安装Power Manager是用System Update还是自己下载后装的??
自己下载后装的话可能会遗漏对应的电源驱动——ThinkPad ACPI电源管理驱动

另外,是不是有长期插着的设备??如微型接收器的无线鼠标、广域网卡,这些都可能会唤醒电脑,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设置不允许指定设备唤醒计算机

网友:
还有就是关于休眠,这个是要把当前内存的镜像完全写入硬盘后关机的操作
就是说完全依赖硬盘的性能

即使用写入速度250+的SSD,2G内存仍需至少8秒,4G内存至少16秒

另外建议am换一块intel的SSD,内存到4G,然后系统好好地安装一下,用干净、完整的系统盘安装系统后安装lenovo的System Update,用System Update更新必要软件,推荐和可选可以按自己需求来装,这样方式的系统应该是十分稳定的,当然有SSD和4G内存撑腰,速度也绝对不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电信的华为 huawei mobile connect - 3g 拨号软件安装后, 就不能睡眠了.
  那位有解决方法?

先试试把这个网卡禁止唤醒计算机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电信的华为 huawei mobile connect - 3g 拨号软件安装后, 就不能睡眠了.
  那位有解决方法?

3G的拨号可以用系统自带的PPPOE拨号模块的,只需要安装华为USB网卡的驱动即可。
只是没有速度显示,流量、计费等功能了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电信的华为 huawei mobile connect - 3g 拨号软件安装后, 就不能睡眠了.
  那位有解决方法?

果然是垃圾国产软件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唤醒功能设置有误,比如说设置了网络设备唤醒或鼠标键盘唤醒,我用的台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经意的一碰就醒过来了,建议阿莫进bios设置一下把不必要的唤醒方式全关掉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电信的华为 huawei mobile connect - 3g 拨号软件安装后, 就不能睡眠了.
  那位有解决方法?

先别急着确定,有时是两个软件或软件与硬件的组合原因,如果有条件再试全部多余软件与硬件都不装只装华为的拨号软件是不是这样?就像我现在,之前我的CH340并不会阻碍待机,我想如此基础的测试华为应该不会不测吧。

网友:
从睡眠指令开始执行开始就不能有硬件变化,最平常的就是拔鼠标,但这样虽然会一直执行睡眠下去,但又会自从恢复。

我以前一直是这个原因,后来都是先拔鼠标然后快捷键睡眠,百试不爽~

网友:
用电信的拨号软件,不用华为自己的

网友:
按47楼的方法,将华为网卡的唤醒选项去掉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47楼的方法,将华为网卡的唤醒选项去掉试试看

支持

网友:
阿莫(敏感词0245)??

网友:
得癌症, 烂鸡_巴的阿莫

网友:
可惜电信必须用写号的方式才能用....
不然直接用带FRU的内置卡+Access Connections会又方便又没bug

网友:
用ipad吧,很快,不停使用可以使用10小时,待机一个月,哈哈,本人目前使用中,只可惜不是3G版本,后悔!

网友:
试试“FN+F4”, 有时合盖不行。按这个就OK

网友:
另外如果没有联通信号,可以使用一种叫3G便携路由器的装置,非常好用。本人也在使用,哈哈,阿莫要是有兴趣,我可以仔细说说,本人纯苹果粉丝,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100%肯定是华为软件的问题。 我花了几小时恢复系统到一个干净的 windows, 什么软件也没有安装。此时100%可以正常睡眠。
安装好3g拨号软件后就出问题。将软件 unstall 后,又恢复正常 ....
--------------------------------------------
现在又观察到另一个情况: 华为的3g软件安装好,但在睡眠操作前, 将华为卡拨出来, 此时,能100%正常睡眠。

呵呵,情况与我现在一样了,我每次待机前也要把USBTORS232拔出。你所谓的干净系统有多干净?那些ThinkPad的附加软件有没有包括在内?其实我觉得除了那个硬盘保护软件其余都没什么用处建议都不装试试,还有X200的那些在BIOS中的什么Intel保护软件有没有关掉?还有现在系统是WIN7还是XP?试试XP,虽然华为垃圾但是总觉得不至于这么垃圾,这个测试如果都不做讲不过去。

网友:
我用得MacBook 使用得MacOSX系统,关闭盖子就自动睡眠,至少90%以上的10s内睡眠成功率,而且睡眠时有个呼吸指示灯,只要是进入睡眠状态后,不打开盖子还没有试过自己乱醒的,而打开盖子唤醒系统时间一般是小于5s的。
我的数据是非常保守的,也就是实际使用中很多情况是比我说的数据更好的。

象阿莫这样的有钱人,买个MacBook Pro效果应该更好,而且它的待机时间官方是10小时,关闭一个核心,有的网友说有大大超出10个小时待机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和MacBook没关系,我的Lenovo还不是一样,下班拔电源合盖放包里走人,第二天上班插电源开盖就用,充满电睡眠可以睡3天,睡眠中电量小于10%时自动唤醒转休眠,除了偶尔Windows Update要重启外,系统基本上是不关机不重启一直跑的。

网友:
ipad 不支持 flash ,很多网站上不了。 我有一台。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多购买一台。

但  ipad 没有电信的CDMA2000版本,只有联通。 联通的3G信号不好,很多地方到不了。

另外,联通在 cdma 年代是强盗 + 骗子,所以,有其它选择时,我不会使用联通。
--------------------------------------------------------------------------
有无试试用国内的山寨IPAD,台硕J10

凌动CPU 双核1.66G,2G内存,160G硬盘,电容屏,WIN7,可以自己选装3G的模块。这个东西优势是性能比IPAD强大,通用性好,劣势自然是耗电大,比IPAD厚重。WIN7在上面开关机均不到1分钟,如果使用睡眠,会更快。

联通在CDMA时代,被我称为:卖老鼠药和大力丸的

网友:
mac机现在也可装windows,也可在vmware里装windows,现在机器性能那么强,虚拟损失点性能也没什么。

当然,现实中windows使用的太多,很多情况是别人逼着自己用windows,这真是郁闷。
学校有个机房,用的windows系统,三两天就全是病毒,让我对windows产生不起什么好感(当然和管理不善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哈哈,也有老大不知道的东西啊,
给你个链接,你参考,
http://bbs.weiphone.com/read-htm-tid-816587.html
大概是这样的,你目前如果使用的是电信evdo,那么只要把usb的那个上网卡插在3g便携路由器上,这个东西就可以发射wifi,供你的其他设备上网,比如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也就是说把电信evdo信号转成wifi。好东西吧,老大!我大概试了一下,4小时应该没有问题,不行多买一块电池就好。

网友:
其实不用太在意flash,我iphone用了3年了,感觉挺好。

网友:
可以试一下WIN7里的“离开模式”的。从睡眠到恢复速度很快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x200能万无一失的进入“休眠”状态,但是,“休眠”到使用起码超过1分钟, 用起来很没劲。
如果将这个时间减小一半,可以吗?
能减小到十分一吗......

用SSD硬盘......

另外猜测是某硬件或者程序吧系统叫醒了......例如3G上网卡之类的

哦,果然是3G那东西,那试试这样:

把允许唤醒的去掉(当然我没有3G上网卡,用网卡表示了

网友:
我和楼主同病相怜啊~~我也是X200S+EC8189,当时就贪PCIE不用老拔出来放包里方便,还比USB多花了一点。结果现在等于自找麻烦了。

网友:
我的经验:

在进入睡眠之前,关闭无线鼠标,或是外接鼠标,再全上盖子

大部分是由于外部这类设备把他吵醒的

网友:
上次睡眠不成功,拿出来里只有48%电量,要命的是该次GPS是靠电脑USB供电,48%电只够我从武昌开到京珠入口.剩下的300公里靠人工智能导航回来的

网友:
用X40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