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2分法, 查表, 根据电阻值计算温度。

楼主(2010-06-26):
float code RTD_TAB_PT100[211] =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即-200, -195, - 190.....
{
18.52,20.68,22.83,24.97,27.10,29.22,31.34,33.44,35.54,37.64,        // -200 ~ -155   10
39.72,41.80,43.88,45.94,48.00,50.06,52.11,54.15,56.19,58.23,           // -150 ~ -105
60.26,62.28,64.30,66.31,68.33,70.33,72.33,74.33,76.33,78.32,        // -100 ~ -55
80.31,82.29,84.27,86.25,88.22,90.19,92.16,94.12,96.09,98.04,        //        -50 ~ -5

100.00,101.95,103.90,105.85,107.79,109.73,111.67,113.61,115.54,117.47,         // 0   ~ 45
119.40,121.32,123.24,125.16,127.08,128.99,130.90,132.80,134.71,136.61,        // 50  ~ 95
138.51,140.40,142.29,144.18,146.07,147.95,149.83,151.71,153.58,155.46,        // 100 ~ 145
157.33,159.19,161.05,162.91,164.77,166.63,168.48,170.33,172.17,174.02,        // 150 ~ 195
175.86,177.69,179.53,181.36,183.19,185.01,186.84,188.66,190.47,192.29,        // 200 ~ 245
194.10,195.91,197.71,199.51,201.31,203.11,204.90,206.70,208.48,210.27,        // 250 ~ 295
212.05,213.83,215.61,217.38,219.15,220.92,222.68,224.45,226.21,227.96,        // 300 ~ 345
229.72,231.47,233.21,234.96,236.70,238.44,240.18,241.91,243.64,245.37,        // 350 ~ 395
247.09,248.81,250.53,252.25,253.96,255.67,257.38,259.08,260.78,262.48,        // 400 ~ 445
264.18,265.87,267.56,269.25,270.93,272.61,274.29,275.97,277.64,279.31,        // 450 ~ 495
280.98,282.64,284.30,285.96,287.62,289.27,290.92,292.56,294.21,295.85,        // 500 ~ 545
297.49,299.12,300.75,302.38,304.01,305.63,307.25,308.87,310.49,312.10,        // 550 ~ 595
313.71,315.31,316.92,318.52,320.12,321.71,323.30,324.89,326.48,328.06,        // 600 ~ 645
329.64,331.22,332.79,334.36,335.93,337.50,339.06,340.62,342.18,343.73,        // 650 ~ 695
345.28,346.83,348.38,349.92,351.46,353.00,354.53,356.06,357.59,359.12,        // 700 ~ 745
360.64,362.16,363.67,365.19,366.70,368.21,369.71,371.21,372.71,374.21,        // 750 ~ 795
375.70,377.19,378.68,380.17,381.65,383.13,384.60,386.08,387.55,389.02,        // 800 ~ 845
390.48        // 850
};

/***********************************************************************
*FunName: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In:                fR -> PT100的电阻值。
*
*Out:                fTem -> 测得的温度值。
*
*Discription: 将电阻值查表算出温度值。
*
*Notes:         采用2分查找法。
*
************************************************************************/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float fTem;
        float fLowRValue;
        float fHighRValue;
        int   iTem;
        uchar i;

        uchar cLimite = 0xFF;

        uchar cBottom, cTop;

        if (fR < RTD_TAB_PT100[0])                // 电阻值小于表格最小值,低于量程下限。
        {
                return BELOW_LOW_LIMITE;
        }

        if (fR > RTD_TAB_PT100[210])        // 电阻值大于表格最大值,超出量程上限。
        {
                return EXCESS_UP_LIMITE;
        }

        cBottom = 0;
        cTop    = 210;

        for (i=10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
                if (fR < RTD_TAB_PT100)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RTD_TAB_PT100)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uint)i * 5 - 200;
                        fTem = (float)iTem;

                        return fTem;
                }
        }

        iTem = (uint)i * 5 - 200;

        fLowRValue  = RTD_TAB_PT100[cBottom];
        fHighRValue = RTD_TAB_PT100[cTop];

        fTem = ( ((fR - fLowRValue)*5) / (fHighRValue - fLowRValue) ) + iTem;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的。
                                                                                                    // 两点内插进行运算。

        return fTem;
}

经过测试,没有问题!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附带一份资料。

网友:
好野。记住先!

网友:
先记住再说

网友:
还可以优化

网友(2010-08-04):
顶一个,不容易啊。

这个是不是很耗资源。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按不同的温度的区间段来进行线性处理,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0-09-11):
iTem = (uint)i * 5 - 200;
这个是啥意思。我没有想明白,但是结果是OK的。这个算法不错,精度很高。
哦,想了一会,明白了,楼主很高明。在此谢谢了。

网友:
iTem = (uint)i * 5 - 200;

没明白

网友(2010-11-04):
呵呵,我明天好好研究一下。我也要搞这个!先谢谢!

网友:
谁有经验的话用matlib拟合个公式更好

网友:
能否上张硬件(热电偶)接线图?电阻值是AD得到的?

网友:
参考一下!我原来也想过这套办法!但是没有实施!后来还是一边用锅煮着水,一边拿着温度表和PT100一块测温,读出值以后再建一张温度表!搞得现在测得的温度有时高几度,有时低几度!

网友:
收藏,另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0-12-29):
把表格放大100倍效率不是更高嘛,精度也损失的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倒可能没有,程序大得吓人,用浮点数建表,太恐怖了吧。5度一个表格,根本犯不着,PT100线性度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倒可能没有,程序大得吓人,用浮点数建表,太恐怖了吧。5度一个表格,根本犯不着,PT100线性度很好的。
呵呵,表格+查表函数一共要1.8K的样子,在通用的51内核单片机上。
我主要是想把思路表达清楚,如果系统有限制,可采用【42楼】 electricit 建议的,放大100位,用uint型数据建表。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方法,欢迎大家贴出来,一起讨论。

回复 网友B:
iTem = (uint)i * 5 - 200;
没明白
iTem = (uint)i * 5 - 200;                   // i * 5因为温度表每步为5度,-200是因为表从-200度开始建立的,如果从0度建表就不需要减                                      减200了。

回复 网友C:
收藏,另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
这种算法的精度应该可以与
RT = R0(1 + AT + BT&sup2; + C(T-100)T&sup3;)
其中:
A = 3.9083 E-3
B = -5.775 E-7
C = -4.183 E-12 (低于0°C时)或0 (高于0°C时)。
得出的结果相比较,看看情况。
当然,这只是算法的误差, 具体系统的误差要看电路、PCB、ADC、参考源等等。。。。

回复 网友D:
能否上张硬件(热电偶)接线图?电阻值是AD得到的?
接线图网上有很多,两线、三线、四线都可以。
电阻值是ADC采集到了,对PT100提供一个恒流就可以算出来。

本人进入这个行业不久,是新手,学到了一点东西,感觉对于准备入门的朋友们应该有用,就贴出来,分享一下。

也期待有经验的朋友,能贴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元旦将至,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生活幸福! :)

楼主:
找到一份资料,与前面上传的有些类似,可能好理解些。

网友:
Borland C++Builder 6精度不错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21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wwjjjwww&bbs_id=9999
我用VB做的电阻和温度互换。与楼上的估计是一个算法。呵呵。

网友(2011-03-04):
呵呵~PT100做过的飘过~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1-05-14):
没看懂 先标记慢慢学习 mark

网友:
做湿度控制用过

网友(2011-07-11):
用过PT100的飘过~

网友:
好办法.有机会搭个电路试一下!

网友:
新手,刚好用到,谢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
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我改成uint后,返回来的I值不对呢?unsigned long int CalculateTemperature(uint fR)
{
        unsigned long int fTem;
        uint fLowRValue;
        uint fHighRValue;
        uint   iTem=0;
        uchar i=0;
        uchar cBottom, cTop;

        if (fR < RTD_TAB_PT100[0]) // 电阻值小于表格最小值,低于量程下限。
        {
                return BELOW_LOW_LIMITE;
        }

        if (fR > RTD_TAB_PT100[210]) // 电阻值大于表格最大值,超出量程上限。
        {
                return EXCESS_UP_LIMITE;
        }

        cBottom = 0;
        cTop    = 210;
        i=(cTop+cBottom)/2;
//        for (i=10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while((cTop-cBottom)!=1)
        {
                if (fR < RTD_TAB_PT100)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RTD_TAB_PT100)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i * 5 - 200;
                        fTem = iTem;
                        return fTem;
                }
        }
//        iTem = i * 5 - 200;
        fLowRValue  = RTD_TAB_PT100[cBottom];
        fHighRValue = RTD_TAB_PT100[cTop];

//        fTem=(((fR - fLowRValue)*5)/(fHighRValue-fLowRValue))+iTem;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的.放大100倍
//        fTem=(((fR - fLowRValue)*5)/(fHighRValue-fLowRValue));
        fTem=i;
        return fTem;
},,貌似返回来的I值是查表的次数,而不是当前阻值所对应的表的位置!!请大侠指导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winavr中能不能用float型啊??

网友(2011-09-14):
一定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30):
回复 楼主:

我没明白这样做的意义,一般PT100不是在电路中构成电阻桥,经过差分运算送AD采集;通过AD值得到温度值,难道还要先得到准确的电阻值再进行转换……???

网友:
Proteus 实例中的,可惜是汇编写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那个电路 ?
还有 怎么用单片机测量电阻呢?
疑问再次

网友(2011-12-08):
正好要用,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把浮点改成整型用用看。

网友(2012-02-06):
PT100热电阻最简单的估算方法,内插法。

网友:
必须记下。

网友:
温度变化很缓慢的,所以不用这样吧,只要记住上次查询的位置,在上次的位置再上下收索,一般几步就查到了,只是第一步需要时间长点,我一般就是这样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GOOD

网友:
正在做PT100相关的项目,资料非常有用。谢谢共享

网友(2012-04-24):
这个很好的

网友(2012-06-29):
for (i=10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
                 if (fR < RTD_TAB_PT100)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RTD_TAB_PT100)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uint)i * 5 - 200;
                         fTem = (float)iTem;

                         return fTem;
                 }
         }

RTD_TAB_PT100是不是应该为RTD_TAB_PT100[i]啊???

网友:
谢谢,来测试下!期待

网友(2012-10-21):
    if (fR < RTD_TAB_PT100)
                {
     这个地方确实不懂,拿电阻值来跟100.00比较?还是?

网友(2012-12-14):
表格就两位小数点,扩大100倍用个双字节会不会好点?

网友F(2013-07-20):
放大100倍的程序
用楼主的改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t=0;

    uint code RTD_TAB_PT100[211] =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即-200, -195, - 190.....
{
1852,2068,2283,2497,2710,2922,3134,3344,3554,3764,        // -200 ~ -155   10
3972,4180,4388,4594,4800,5006,5211,5415,5619,5823,           // -150 ~ -105
6026,6228,6430,6631,6833,7033,7233,7433,7633,7832,        // -100 ~ -55
8031,8229,8427,8625,8822,9019,9216,9412,9609,9804,        //        -50 ~ -5

10000,10195,10390,10585,10779,10973,11167,11361,11554,11747,         // 0   ~ 45
11940,12132,12324,12516,12708,12899,13090,13280,13471,13661,        // 50  ~ 95
13851,14040,14229,14418,14607,14795,14983,15171,15358,15546,        // 100 ~ 145
15733,15919,16105,16291,16477,16663,16848,17033,17217,17402,        // 150 ~ 195
17586,17769,17953,18136,18319,18501,18684,18866,19047,19229,        // 200 ~ 245
19410,19591,19771,19951,20131,20311,20490,20670,20848,21027,        // 250 ~ 295
21205,21383,21561,21738,21915,22092,22268,22445,22621,22796,        // 300 ~ 345
22972,23147,23321,23496,23670,23844,24018,24191,24364,24537,        // 350 ~ 395
24709,24881,25053,25225,25396,25567,25738,25908,26078,26248,        // 400 ~ 445
26418,26587,26756,26925,27093,27261,27429,27597,27764,27931,        // 450 ~ 495
28098,28264,28430,28596,28762,28927,29092,29256,29421,29585,        // 500 ~ 545
29749,29912,30075,30238,30401,30563,30725,30887,31049,31210,        // 550 ~ 595
31371,31531,31692,31852,32012,32171,32330,32489,32648,32806,        // 600 ~ 645
32964,33122,33279,33436,33593,33750,33906,34062,34218,34373,        // 650 ~ 695
34528,34683,34838,34992,35146,35300,35453,35606,35759,35912,        // 700 ~ 745
36064,36216,36367,36519,36670,36821,36971,37121,37271,37421,        // 750 ~ 795
37570,37719,37868,38017,38165,38313,38460,38608,38755,38902,        // 800 ~ 845
39048        // 850
};

/***********************************************************************
*FunName: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In:                fR -> PT100的电阻值。
*
*Out:                fTem -> 测得的温度值。
*
*Discription: 将电阻值查表算出温度值。
*
*Notes:         采用2分查找法。
*
************************************************************************/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uint fR)
{
        float fTem;
        float fLowRValue;
        float fHighRValue;
        int   iTem;
        uchar i;

        uchar cLimite = 0xFF;

        uchar cBottom, cTop;

        if (fR < RTD_TAB_PT100[0])                // 电阻值小于表格最小值,低于量程下限。
        {
                return 0.0;
        }

        if (fR > RTD_TAB_PT100[210])        // 电阻值大于表格最大值,超出量程上限。
        {
                return 1.0;
        }

        cBottom = 0;
        cTop    = 210;

        for (i=10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
                if (fR < RTD_TAB_PT100)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RTD_TAB_PT100)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uint)i * 5 - 200;
                        fTem = (float)iTem;

                        return fTem;
                }
        }

        iTem = (uint)i * 5 - 200;

        fLowRValue  = RTD_TAB_PT100[cBottom];
        fHighRValue = RTD_TAB_PT100[cTop];

        fTem = ( ((fR - fLowRValue)*5) / (fHighRValue - fLowRValue) ) + iTem;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的。
                                                                                                    // 两点内插进行运算。

        return fTem;
}

void main()
{
tt= (uint)(CalculateTemperature(22620) *100);
while(1);
}

网友(2013-10-21):
楼主的程序好像0度以下不行,都得到相同的值,大家测试的也这样吗?

网友(2014-01-16):
非常需要   以后肯定用得到 先收藏了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浮点数,运行有点吃力,还是用定点数好

网友(2014-02-25):
好,正要用PT100

网友:
好恐怖,还是用整形建表吧,或者逆运算公式

网友:
mark  最近准备用他

网友:
我用过PT200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F:
放大100倍的程序
用楼主的改的
#include

if (fR < RTD_TAB_PT100)其中 RTD_TAB_PT100是指什么,是不是 RTD_TAB_PT100,请大神指教

网友:
标记下查表pt100的方法

网友G(2014-07-16):
请问一下这句if (fR < RTD_TAB_PT100)是什么意思?好像应该是if (fR < RTD_TAB_PT100)吧。

网友:
PT100铂电阻  MARK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H(2014-08-20):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句if (fR < RTD_TAB_PT100)是什么意思?好像应该是if (fR < RTD_TAB_PT100)吧。 ...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应该是if( fR <RTD_TAB_PT100【i】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应该是if( fR

对头!哈哈

网友:
我最近在研究PT100测温,有机会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2014-10-27):
做一下记号,以备后用。

网友:
如果采集的速率要求不高,用函数拟合的方式感觉会好些

网友:
挖出4年前的帖子

网友:
PT100温度变送器的正温度系数补偿1 查表

网友(2014-12-01):
j记下了,要求不高应该够用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5-05-21):
(uint)i * 5 - 200   呵呵, 不错

网友:
记号 :PT100, 2分法, 查表, 根据电阻值计算温度。

网友(2015-06-23):
看了一下,不懂,还是简单计算吧,就是误差大

网友:
PT100 2分法  查表

网友(2015-08-20):
PT100用起来蛮准的。

网友:
好东西果断收走。

网友:
很好,不错的样子

网友:
精度能做到1度吗?

网友:
用线性化电路,一片运放+几个电阻就搞定

网友:
有考虑用变送器的方法?楼主厉害啊!

网友(2015-10-28):
MARK!希望用上

网友(2016-10-19):
这个PT100的2分法,5度一步,精度±5℃???

网友(2020-11-19):
今天用到PT1000的,对照修改了一下。
负温度的阻值是参考网上的,正温度是参考网上公式计算的。

#define BELOW_LOW_LIMITE -1000
#define EXCESS_UP_LIMITE  1000

float const RTD_TAB_PT1000[91] =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即-200, -195, - 190.....
{
        803.06,  822.90,  542.71,  862.48,  882.22,  901.92,  921.60,  941.24,  960.86,  980.44,                  // -50~-5
        1000.00         ,1019.53         ,1039.02         ,1058.49         ,1077.93         ,1097.34         ,1116.72         ,1136.07         ,1155.40         ,1174.69         ,        // 0~45
        1193.96         ,1213.19         ,1232.40         ,1251.58         ,1270.73         ,1289.85         ,1308.94         ,1328.01         ,1347.04         ,1366.05         ,        // 50
        1385.03         ,1403.97         ,1422.89         ,1441.78         ,1460.64         ,1479.48         ,1498.28         ,1517.06         ,1535.80         ,1554.52         ,        // 100
        1573.21         ,1591.87         ,1610.50         ,1629.10         ,1647.67         ,1666.21         ,1684.73         ,1703.22         ,1721.67         ,1740.10         ,        // 150
        1758.50         ,1776.87         ,1795.21         ,1813.53         ,1831.81         ,1850.06         ,1868.29         ,1886.49         ,1904.66         ,1922.80         ,        // 200
        1940.91         ,1958.99         ,1977.04         ,1995.07         ,2013.06         ,2031.03         ,2048.96         ,2066.87         ,2084.75         ,2102.60         ,        // 250
        2120.43         ,2138.22         ,2155.98         ,2173.72         ,2191.42         ,2209.10         ,2226.75         ,2244.37         ,2261.96         ,2279.52         ,        // 300
        2297.06         ,2314.56         ,2332.04         ,2349.48         ,2366.90         ,2384.29         ,2401.65         ,2418.98         ,2436.28         ,2453.56         ,        // 350
        2470.80  // 400
};

/***********************************************************************
*FunName: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In:                fR -> PT1000的电阻值。
*
*Out:                fTem -> 测得的温度值。
*
*Discription: 将电阻值查表算出温度值。
*
*Notes:         采用2分查找法。
*
************************************************************************/
float CalculateTemperature(float fR)
{
        float fTem;
        float fLowRValue;
        float fHighRValue;
        int   iTem;
        int8_t i;

        //int8_t cLimite = 0xFF;

        int8_t cBottom, cTop;

        if (fR < RTD_TAB_PT1000[0])                // 电阻值小于表格最小值,低于量程下限。
        {
                return BELOW_LOW_LIMITE;
        }

        if (fR > RTD_TAB_PT1000[90])        // 电阻值大于表格最大值,超出量程上限。
        {
                return EXCESS_UP_LIMITE;
        }

        cBottom = 0;
        cTop    = 90;

        for (i=45; (cTop-cBottom)!=1; )        // 2分法查表。
        {
                if (fR < RTD_TAB_PT1000[i])
                {
                        cTop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if (fR > RTD_TAB_PT1000[i])
                {
                        cBottom = i;
                        i = (cTop + cBottom) / 2;
                }
                else
                {
                        iTem = (int32_t)i * 5 - 50;     //RTD_TAB_PT1000[10]=0, 50=5*10
                        fTem = (float)iTem;

                        return fTem;
                }
        }

        iTem = (int32_t)i * 5 - 50;                //RTD_TAB_PT1000[10]=0, 50=5*10

        fLowRValue  = RTD_TAB_PT1000[cBottom];
        fHighRValue = RTD_TAB_PT1000[cTop];

        fTem = ( ((fR - fLowRValue)*5) / (fHighRValue - fLowRValue) ) + iTem;        // 表格是以5度为一步的。
                                                                                                   // 两点内插进行运算。

        return fTem;
}

网友:
1248的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