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恒温槽

楼主(2010-06-26):
用LM334+二极管,可以吗。做晶体恒温槽,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
看你精度能达到多高了,既然恒温应该带控制吧,如果精度要求高这个控制很不好做,用PID。

网友:
不如用电阻测温电桥,测温元件用10k NTC

楼主:
测温元件用10k NTC ==============这个好!

网友:
试制了一个,效果不好,内部温度受外部影响太大,外部变化 5、6 度的时候内部变化了 0.3 度,不知道是保温问题还是测温或反馈导致的,加热是一颗三极管,测温是另一颗三极管。

网友:
建议楼上再放一个温度传感器测试一下,比如ntc电阻。
这种线性控温电路其实非常难做,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惯性环节,就是从加热元件到被加热元件到测温探头,往往做出来的是一个时间常数很大的温度振荡器。

如果用另一个探头证明误差只有0.3度而且不振荡,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恒温电路是PTC电阻,别的啥都不用。国产频率计常用,用个带PTC的夹子把晶体一夹就是山寨OCXO了。
但是他们用的65C的PTC很难买到。温度太高的105度以上的不光被恒温元件,就是PTC自己也容易老化寿命不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恒温电路是ptc电阻,别的啥都不用。国产频率计常用,用个带ptc的夹子把晶体一夹就是山寨ocxo了。
但是他们用的65c的ptc很难买到。温度太高的105度以上的不光被恒温元件,就是ptc自己也容易老化寿命不长。

用PTC恒温需要用很高的电压,这样才比较陡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上再放一个温度传感器测试一下,比如ntc电阻。
这种线性控温电路其实非常难做,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惯性环节,就是从加热元件到被加热元件到测温探头,往往做出来的是一个时间常数很大的温度振荡器。
如果用另一个探头证明误差只有0.3度而且不振荡,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做精密恒温器要求感温元件与槽内壁紧密热耦合

网友:
南京新联的日稳1E-9的恒温晶振就是用OP07和热敏电阻测温电桥做的

网友:
不振荡才怪,如果看测温三极管的 Vbe 电压,在 100 多微伏的范围上,以十几秒钟为周期振荡。

但是我在恒温槽如图示的地方,放了一个 18b20 和一个 8050,那么就没有怎么明显,如果说加热元件到测温元件之间的热传递像一个电感导致了电路振荡,那么恒温槽内的空气就好像电容,滤波掉了 :D

网友:
在接万用表的电脑上找到了当初测试的记录,整理了下,早晚间气温变化 5、6 度,8050 的 Vbe 变化大约 428uV,按 2.2mV/度计算就是变化了 0.194 度,看来没有我记忆中的变化那么大。在气温相对稳定的上午 9 点多到 10 点多的那一段,大约有 9uV 的下降,其中的跳动如图,看起来不是有明显的振荡,记录周期为 5 秒,积分周期 100 PLC,万用表本身有 1ppm 左右噪声吧。

18b20 返回值在目测周期内都没有变化,和万用表联合的采集程序还没写,所以就没有记录了。

最初将两个加温三极管安置在两侧,测温三极管在中间,效果比较差,后来将加温三极管直接装在测温管的背面(槽外壁)得到改善。

实际电路和上图略有区别,运放也不是 082,082 好像是双电源的?

楼主:
好,挺火爆!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上再放一个温度传感器测试一下,比如ntc电阻。
这种线性控温电路其实非常难做,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惯性环节,就是从加热元件到被加热元件到测温探头,往往做出来的是一个时间常数很大的温度振荡器。
如果用另一个探头证明误差只有0.3度而且不振荡,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做精密恒温器要求感温元件与槽内壁紧密热耦合

有没有电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恒温电路是ptc电阻,别的啥都不用。国产频率计常用,用个带ptc的夹子把晶体一夹就是山寨ocxo了。
但是他们用的65c的ptc很难买到。温度太高的105度以上的不光被恒温元件,就是ptc自己也容易老化寿命不长。
用ptc恒温需要用很高的电压,这样才比较陡峭

我就是想山寨一个OCXO,也想65度,还是55度?

网友:
OCXO 干吗不买现成的,自己做的话体积成本性能个方面都不好说吧,最终能做到铷振大小似乎都不容易了。我这是没办法才做恒温槽,现成的二手都天价了,只能自制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ocxo 干吗不买现成的,自己做的话体积成本性能个方面都不好说吧,最终能做到铷振大小似乎都不容易了。我这是没办法才做恒温槽,现成的二手都天价了,只能自制阿。

我也有点知难而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上再放一个温度传感器测试一下,比如ntc电阻。
这种线性控温电路其实非常难做,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惯性环节,就是从加热元件到被加热元件到测温探头,往往做出来的是一个时间常数很大的温度振荡器。
如果用另一个探头证明误差只有0.3度而且不振荡,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做精密恒温器要求感温元件与槽内壁紧密热耦合
有没有电路看看。

这是恒温晶振实际电路测绘,晶振为南京新联ED441G 5MHz 日稳1E-9

楼主:
2,3,并联电容是消震荡的吧,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2,3,并联电容是消震荡的吧,多大?

测绘时没有用LCR测贴片电容容量,估计为0.01uF

楼主:
这是恒温晶振实际电路测绘,晶振为南京新联ED441G 5MHz 日稳1E-9

晶体,多少钱呀,

网友:
2003年时买过ED551E(10MHz 1E-9)是1600

楼主:
还是这里好,去38度注册了,不让发言!!!

楼主:
频率的精度是怎样标定,李沙育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是这里好,去38度注册了,不让发言!!!

在38度注册以后要守一段时间才能发贴,是为减少广告贴污染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频率的精度是怎样标定,李沙育吗?

高精度频率标准的标定要用更高稳定度、准确度的频率标准通过频差倍增器将频差放大,低档次的可以直接用带高稳频标的频率计标定,不过都很耗时

楼主:
我有FE-5680A,10Mhz, 还有CN 3165 频率计,内部晶体不是10Mhz的,怎么用10Mhz做3165的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振荡才怪,如果看测温三极管的 vbe 电压,在 100 多微伏的范围上,以十几秒钟为周期振荡。

但是我在恒温槽如图示的地方,放了一个 18b20 和一个 8050,那么就没有怎么明显,如果说加热元件到测温元件之间的热传递像一个电感导致了电路振荡,那么恒温槽内的空气就好像电容,滤波掉了 :d

您的图是用什么画的,这么简洁,很有美感

网友:
一个叫做 bSCH 的免费小软件,我觉得和 Multisim 画的图差不多,但确实比 Protel 画的好看很多 :D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fe-5680a,10mhz, 还有cn 3165 频率计,内部晶体不是10mhz的,怎么用10mhz做3165的基准?

从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 CN3165的时基是10M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有fe-5680a,10mhz, 还有cn 3165 频率计,内部晶体不是10mhz的,怎么用10mhz做3165的基准?
从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 cn3165的时基是10mhz的

拆开看了是10Mhz的!那直接加入FE-5680A就可以吗?这样精度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频率计没有外部时基输入功能吗?
若没有则不太好改。FE5680A不能直接替换内部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你这频率计没有外部时基输入功能吗?
若没有则不太好改。fe5680a不能直接替换内部晶振

没有外部时基输入功能,

网友:
可不可以参考LTZ1000的恒温电路?我计算LTZ1000的恒温温度可以达到0.001度的稳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不可以参考ltz1000的恒温电路?我计算ltz1000的恒温温度可以达到0.001度的稳定性.

lilith不就是仿LTZ1000的么,heater与senor分离不好做,需要加强保温绝热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原理上和 LTZ 的恒温类似,但测温有微妙的不同,或许 LTZ 内部测温三极管较特殊?

LTZ 的加热部件与测温三极管都在一个芯片上,且整个封装在很小的元件内,加热器与传感器之间热阻小,所以稳定。恒温槽只能尽量了,我也正在慢慢测试,估计比 jj 你的电流源花的时间只多不少 :D

网友:
正因为LTZ1000中加热与测温距离很近且传热快,才导致其温度受加热电流变化影响大。

网友:
不要叫恒温槽,怪吓人的。恒温槽一般用来做温度基准校准温度传感器等。

网友:
做个小恒温体:TO-220封装三极管(C2073、D880....)为发热体(控制其Ic即可),温度传感器与待恒温件固定在散热片上,热阻要小。然后,把此“合一件”用隔热材料保温。 如果外部恒温控制电路做得好,恒温性能不错。

网友(2010-08-28):
电致制冷芯片加温度传感器
电至制冷也可以制热的

网友(2011-03-23):
学习了,俺使用半导体制冷快试着做了一下,恒温这一块总做不好。

网友(2011-12-25):
4楼的壳子进线的地方密封下估计好点,不然漏气影响效果

网友:
曾经在2009年准备安装恒温晶振模式准备做一批,但由于工作太忙,计划搁浅,呵呵

网友(2012-02-14):
我曾错过一只高精度的OC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