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32寸电视开机后一分钟左右发出啸叫,大约10分钟后自行消失,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2010-06-26):
问题见标题,已经是第2日了,看了网上有人说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拆开拔掉一组背光电源,响声确实好像没有了,但所有背光都不亮了。也有人说是高压板上的变压器没有焊好,我全部补焊了一次,问题依旧,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人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变压器含浸一类的问题,补焊肯定没用

网友(2011-04-13):
很有可能是那只电容软故障,.像这种情况是开机后电容漏电,慢慢加热后又好了.

网友(2013-12-27):
我差点就买AO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