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用什么处理防锈最好?

楼主(2010-06-26):
知道的兄弟说一下!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喷防锈漆,另外铸铁本身比较耐锈。

楼主:
外观是黑色的而且不会影响此铸件加工后的精度

网友:
加工完成后 煮黑 即防锈又美观

网友:
喷黑,或者表面电泳,效果都很好。
如果要耐刮,可以采用喷黑+烤漆(类似轿车钣金表面工艺);或者表面电泳。
如果要耐指纹,可以采用喷黑+亚光(成本较低)。

楼主:
谢谢几位大哥!

楼主:
铸件已加工了,有很高的精度,电泳会变形吗?

网友:
防锈漆喷喷就行

网友:
我所知道的是。比如机床行业都是在铸造和人工时效后先喷机床漆在进行机械加工的。如果需要靓丽的外观恐怕要在加工后烤漆或者什么别的方法了吧。一半设备的话靓丽的外观都是靠外部钣金完成的。内部就是机床漆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一些小配件,不大的。精加工后我想处观处理一下,最好是黑色的
外观处理后,不能影响加工精度!
钢件发黑处理后表面也是亮黑的
但是铸铁件就不是,是棕色的,不好看,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处理可以是黑色的?
铸侣件怎么处理才能变黑?

网友:
最好是做烤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