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植笔记本北桥芯片的操作过程(BGA植珠焊接)

楼主(2010-06-26):
论坛里好像都对BGA封装的芯片都比较畏惧,但是这却是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其实BGA很好做!
下面是一台HP TX1000的笔记本,北桥集成显卡,同时又是AMD的CPU,发热量比较大,容易造成北桥虚焊,下面就来重植它。同时也在此提醒一下大家,买笔记本最好不好买AMD CPU的机子,发热量跟耗电量真的太大了!

北桥集成显卡,经判断为虚焊开机不显。

NV的北桥

NV的北桥

上机拆出北桥

焊盘

拆下的北桥芯片

烙铁清理焊盘

吸锡带

使用吸锡带清理后的焊盘

植锡台

钢网

固定芯片并涂上BGA油

固定芯片并涂上BGA油

固定钢网与锡珠

0.5MM的锡珠

0.5MM的锡珠

撒锡珠

把锡珠均匀撒入钢网

拿出钢网后粘在芯片上的锡珠

风枪加热熔化锡珠

植好锡珠的芯片

清洁植好锡珠的芯片

涂上BGA油

上BGA机

上BGA机

开始加热

温度曲线

加热中

温度曲线

加热中

温度差不多了

有铅锡珠,到此芯片已自动归位了

装机成功亮机

有个问题,BGA机上的这种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有个问题,BGA机上的这种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有个问题,BGA机上的这种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一步不是很理解  不会吹走锡球不?

楼主:
回LS,肯定要让锡珠熔化固定在芯片的焊盘上!不会,风枪温度调到5,风量调到2.5左右,并且涂上适量的BGA油,有BGA油粘住锡珠,是不会被吹走的。当然这一步最主要的是适量均匀的BGA油,油多锡珠容易滚动结在一起,油少锡珠不容易熔化。

网友:
我觉得植球用刮锡膏的方法快点。你这个大家伙好用,功率大,热量平均,而且加热曲线量化了,可惜个人基本不要想了。
我做BGA:热风枪+弯镊子+一罐锡膏+钢网=300RMB以下。熟练的话基本10-20分钟一个(拆,植,装)估计大BGA做不了,很难加热。
大概多少米呀,回头忽悠BOSS买个。

网友:
不会 这个是拆焊台

温度 风量都可以调的。。

风量不大。。不是吹热缩管的那种风枪

楼主:
BGA机是公司的,全红外线加热,两万多吧。LS的方法只适合做小芯片。用锡珠大小芯片没有钢网都可以做,并且保证均匀,成功率比锡浆要高很多!做南北桥这些芯片只能用锡珠。但是没有钢网的话要手动点珠,那会很累。

楼主:
回4楼,我们公司这个是红外加热的,不是那种热风的!热风的不适合做朔料插接件。我们这种机子可以焊CPU座。

网友:
这个东东好。

网友: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用的热电偶。
几个问题请教下:
这个加热后,是怎么取下芯片的?镊子似乎伸不进去
加热时是上下两面都加热吗?看图片下面似乎是大面积整体加热,上面则是精确高温加热

网友:
按个爪印

楼主:
回8楼,当然是用镊子!上部份加热可以升起来的!加热是上下两面加热的!下面是大面积加热保持温度平衡以防止PCB板变形,下面部份一般是在一百多度左右。上下的温度都是可以精确控制的,这要看你设度的温度曲线。
再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热电偶?有否有比较详细的资料?我们公司这台BGA机上下各有一个这种温度传感器。

网友:
关于热电偶的一个PDF:

网友:
我想这个DIY简易型的应该不难吧。就是得弄个架子。
上下的加热组件应该用什么来代替呢?

楼主:
红外加热砖,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植球用刮锡膏的方法快点。你这个大家伙好用,功率大,热量平均,而且加热曲线量化了,可惜个人基本不要想了。
我做bga:热风枪+弯镊子+一罐锡膏+钢网=300rmb以下。熟练的话基本10-20分钟一个(拆,植,装)估计大bga做不了,很难加热。
大概多少米呀,回头忽悠boss买个。

偶也是这种装备

网友:
大开眼界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热电偶

网友:
请教下 kyughanum 初级玩家
这个焊油多少算合适哈?今天联系了下,结果一次含油多了,有些珠珠粘在一起了,第二次虽然可以了,但明显有的珠子不是很容易融化,多吹了一会才可以~

楼主:
TO LS的,这个要看经验。
0.5的珠子要涂一层薄薄的就可以了,能多薄就要多薄,但也不能太少。这个涂好不好跟刷子也有关系!要买那种比较硬点的画笔来做油刷的。 0.6比0.5的多点, 0.76的随意,珠子越大越好吹。
另吹的时候,我一般风枪风量在2-2.5档这样,热量在5档这样,然后先远一点吹,这样不至于把珠子吹偏,随时用镊子注意调整偏移的珠子。等珠子变白了就说明要熔化了,这时再近点,一下子就熔化归位到焊盘上了。
总之焊工是练出来的,多练多找感觉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是啥返修台。最近想搞,能给个型号不。

楼主:
LS的具体型号码也不知道,看我上面的图BIP3000,听说买了两万多吧。

网友:
红外加热的确很适合塑料元件,几乎不变形。记得前几年修手机时,一不小心塑料座子就烤黄,甚至变形而报废。

网友:
这种刀型头的烙铁很好用。全面,漂亮,

网友(2010-07-26):
看起来 BGA的焊盘也蛮大的
如果只是做样品的话 自己也可以用飞线拉着玩

网友:
不错,可以当教程用了,不过设备型号不知道,温度、风速调到多少合适?(5/2.5可能太有针对性了)

网友(2010-10-21):
我以前一个哥们就手工点珠~~那个桥上百个珠,真佩服他的耐心啊,他是用普通850风枪去掉风嘴就把桥搞上去了的

网友:
2万多太便宜了,同学单位买了一台,接近3万$

网友:
多谢楼主给了这么好看的帖子

帮顶

学习了

以后出去有的吹水了~~~~

网友:
按个爪子,学习了。

网友:
我见别人是在 STM 网上 直接先吹好这样就跑不了了

还有就是  STM 上 上哪个什么锡糕 一吹也是结成 锡点 就不用上锡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别人是在 stm 网上 直接先吹好这样就跑不了了
还有就是  stm 上 上哪个什么锡糕 一吹也是结成 锡点 就不用上锡珠了

是锡膏,我就是这样操作。

网友:
mark一个。
公司的后续芯片改BGA封装了,看能否说服boss整个……

网友(2011-01-08):
楼主是南宁哪个具体地方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6-09-20):
楼主不见了,在百度搜BGA焊接结果发现是论坛里的,过来挖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