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打电话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6):
电话命令:
uchar code AT_PHONE[]="ATD13651011238;";//电话号码指令
sendstring(AT_PHONE);//打电话函数

形式1:
void main()
  {
   Start_GSM(); //开启TC35
   Delay_ms(15000); //延时大约10秒 ,等待模块联网/
   P3_4=0;
   P3_4=0;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GSM_INIT();  //对tc35模块进行初始化
    Delay_ms(300);
    sendstring(AT_PHONE);-------------------(1)
  while(1)
  { .
    .
    .
    .

  }
}
打电话函数sendstring(AT_PHONE)在(1)这个位置,开机可以正常接到TC35I打过来的电话。

形式2:
void main()
  {
   Start_GSM(); //开启TC35
   Delay_ms(15000); //延时大约10秒 ,等待模块联网/
   P3_4=0;
   P3_4=0;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GSM_INIT();  //对tc35模块进行初始化
    Delay_ms(300);
    while(1)
  { .
    .
    sendstring(AT_PHONE);-------------------(2)
    .

  }
}
打电话函数sendstring(AT_PHONE)在(2)这个位置或者嵌入到某个子程序中,程序执行到(2)位置或在个子程序中却无法接到TC35I打过来的电话,程序也停止往下运行。

不知是啥原因,以及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我用TC35I弄打电话的AT COMMAND是 ATD[<12345678901>][g];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你先用串口助手 发送调试一下,确认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