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PLC 师傅指导一下,能不能给写个for循环的程序,写的老是不运行

楼主(2010-06-26):
各位师傅指导一下,能不能给写个for循环的程序,写的老是不运行

for 循环里面是        一个输出 开 30S
                               闭 30S

网友:
定时的精度要求?
实现起来说简单也简单
方法一 根据你使用的单片机指令周期和晶振频率算延时多少个指令
方法二 用一个存储单元存储要延时的时间,这个存储单元只在定时器的中断里减,减到0就停止操作。在for死循环里检测这个单元是否为0.定时器的中断周期就是你定时的最大误差(不考虑晶振误差和非整数分频造成的累计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的精度要求?
实现起来说简单也简单
方法一 根据你使用的单片机指令周期和晶振频率算延时多少个指令
方法二 用一个存储单元存储要延时的时间,这个存储单元只在定时器的中断里减,减到0就停止操作。在for死循环里检测这个单元是否为0.定时器的中断周期就是你定时的最大误差(不考虑晶振误差和非整数分频造成的累计误差)

呵呵,用PLC,(*^__^*) 嘻嘻……

网友:
如果用梯形图,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用个计数器,对秒脉冲(SM特殊位)计数,数学比较 0、30、60间隔,输出高低电平,以及计数器复位。

网友:
这是死循环还是for循环,for循环的话for的次数呢?

死循环的话3楼说了:
“如果用梯形图,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要求一个开30S以及一个闭30S,根本不需要for循环的,因为整个PLC程序就是一个大循环。
用2个定时器退就可以了。
如果程序支持“任务”编程,就开一个任务专门给这2个定时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for循环,xiexie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个计数器,对秒脉冲(sm特殊位)计数,数学比较 0、30、60间隔,输出高低电平,以及计数器复位。

谢谢,孟总,我想用for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些个程序我侃侃把(看看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如果程序支持“任务”编程,就开一个任务专门给这2个定时器吧。
有空的话能否结合例子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