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收音机的几个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0-06-27):
1:LCD屏幕很暗(是否与USB供电有关?)!
2:按键选择时屏幕闪烁很厉害,放MP3感觉屏幕背光更具音乐节奏闪动。
3:插上网线屏幕就黑掉(和网线有关系?)

网友:
USB供电问题.请使用好的外部电源.  一定只能使用5V(不要高于5.5V)
网络耗电100mA.

同时请测一下电流: 电流表测二极管两边即可.正常情况200mA.

楼主:
请问第3个也是电源问题吗回复【1楼】aozima

请问第3个也是电源问题吗?

网友:
有问题请反映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0904
此贴迟些删除掉.没意见吧.
太分散了难以找到有用的信息.
删除时会把电源注意事事项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意见
好的.那请你详细测试下使用USB时的各点电压(USB输入,过二极管,过1117,RADIO的GND对PC的GND)和电流.
然后可以写个简单的分析,到时那边写上你的分析.

楼主:
好 下午测量后在给报告

网友:
应该是电源输入的 DC JACK 或USB端子接触不良。如果是DC JACK的话检查一下端子中间的孔径是否过大。

楼主:
问题解决 电源问题
现在使用 DC 5V 1000MA的电源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