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我用的是Mach3 3.042版本,为什么运行久一点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导致软件无法工作,不

楼主(2010-06-27):
真的是比较讨厌,本来好端端的,现在不能正常运行了,软件也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越来越发现这个软件问题多多,以前按空格可以正常急停的,现在也不行了。期待高手给个解决方案,要不这个雕刻机就不能用了,即使阿莫的雕刻机到了也没法子用了啊!

网友:
是啊,这个软件实在是烦人,我看写这个软件的人都没信心能正常运行,我搞了一个星期,就成功运行过2.02版本的,其他的统统不行,不是动不了就是速度极慢,还有经常丢步,有时还卡住

网友:
你从新安装的时候要先卸载原来的程序,然后把mach3这个目录全部给删除了才行,这样安装好后就应该改跟新的一样了

楼主:
全部删除再重新安装都是这样的,目录当然也手工删除,不过还是不行

网友:
起冲突了,重装系统。

楼主:
这个是下策,我试下其它版本看看,因为很多软件,重装起来很麻烦。

网友:
能脱机雕刻就好了,用PC,免不了驱动啥的环境总在变化,哎。

网友:
脱机实际上就是给你一个已经装好的电脑控制箱,成本也就1000块左右,我觉得很容易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