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STK500(原创),固件可升级并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

楼主(2010-06-27):
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STK500(原创),固件可升级并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
与共享我制作的多功能USB AVR JTAG(原创),可以实现USB转串口,USB转485等功能!同一时间发板,但是一直没有空去调试,现调试成功,资料全部开源。上次开源的JTAG竟然有网友照抄在淘宝上销售。自用也就罢了,直接拿开源的资料去获利,就有点可耻了,呵呵。USB AVR JTAG(原创)制作全部资料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8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hyf_heart&bbs_id=9999

AVR USB STK500功能说明:
1、直接使用USB口或RS232口进入STK500功能。
2、可以使用上位机直接升级固件至最新版本。
3、采用高稳定性能USB转RS232芯片FT232RL,整机性能非常稳定。
4、具有USB转RS232功能,有TTL、 COMS两种电平适合直接与电脑或MCU连接。
5、具有USB转RS485功能。可以直接与RS485总线连接调试。
6、可以选择直接目标板供电或USB端口供电。
7、3个LED指示灯,工作状态尽在掌握。
8、内置复位按钮,可能进行器件复位。
9、电源防接反保护,随便怎么样接线,不会烧任何一个芯片。只要接回正确的连线就可正常工作。

PCB实物图及制作完成后图片:

原理图及程序:

空白PCB还有18块,要的请去淘宝拍下,象征性收费1元,快递费到付,注意我不会倒贴运费的啊。如果有其它想法嫌贵,请直接跳过,不用往下看了,一个ID只赠送一块。详见淘宝链接,只挣几个淘宝信誉而已。收到后请给个好评,谢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058760838

网友:
让给需要它的人

网友:
很遗憾,ISP的接口是非标的.

楼主:
LS,这个ISP接口是标准的改进,呵呵。三个NC端口原本是接地的,现在没接而已。防止反向插入ISP口,造成目标板短路。

楼主:
PCB还有16块。

网友:
LS,M16的固件?

楼主:
没有M16的,先烧2313,再用2313进入PROG,烧写M8535,用原厂STK500固件.STK500固件在AVR studio安装文件夹里.

网友:
谢谢,已经买了一个!
好心人,嘿嘿!

网友:
OH,好像不能自动升级

网友:
运费多少呀

楼主:
【16楼】 durgy
OH,好像不能自动升级
-------------------------------------
能自动升级的,但是我没有去试,呵呵。只要能升级就好,又不是天天升级。。。

【19楼】 zhuyi25762
运费多少呀
-------------------------------------
看你选择哪种快递。也可以到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楼】 durgy
oh,好像不能自动升级
-------------------------------------
能自动升级的,但是我没有去试,呵呵。只要能升级就好,又不是天天升级。。。

这个2313的程序,你试试,应该是不能自动升级的,只能手动

楼主:
LS有自动升级的2313固件吗?可否传个上来给大伙共享一下.我只装了最新版本的AVR studio.用了里面的STK500固件.再说装回低版本的AVR studio,连接也不可能会提示升级的.最近忙,懒得再去试了,呵呵.哪位兄弟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能给个,元件的列表吗,您发的我收到了。

谢谢!!!!!!!!!!!!!!

楼主:
明天有空我再整理一下吧.

楼主:
PCB焊接图片:

楼主:
按照上述图片焊接好元器件,插上USB,将电源跳线选择USB供电(JUMP3)见板子上标识,再用另外的编程器将2313.HEX写入2313.
具体方法请参考下面这个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注意这个教程是引用Mirrorok网友的,和本人制作的硬件有点出入。请区别对待,各位在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

网友:
呵呵,有了,谢谢 yhyf_heart

楼主:
USB芯片FT232RL驱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6146I01FRR.rar(文件大小:649K) (原文件名:FT232RL.rar)

楼主:
板子还有十来块,要的见上面链接。

兄弟们啦,拍过后和我联系一下啊,不能只管拍过付款走人。到付用什么快递都没讲的啊,一个兄弟的板子说用圆通到付,结果圆通在那个地方没有到付业务。我就先行付了,后来也联系不上人。。。。用旺旺和手机发短信也不回。

还有一个板子没有发,也联系不上,我发什么快递好呢?1 RMB的东西,要是对方对付不要,我可要付双倍的快递啊。比较郁闷ING。。。。。。。。总不能还叫我倒贴运费送板子吧。

网友:
hi  yhyf_heart ,我今天制作完成了,可是,我用并口的 avr isp,找不到芯片,是什么原因呢?

你是怎么写入固件呢?

网友:
哈哈,搞定了,谢谢 yhyf_heart,你睡得好晚。

楼主:
你也是个夜猫子,哈哈。

网友:
我鼓捣了一夜才鼓捣好,第一次焊接贴片,那个usb的芯片,很难焊接,嘿嘿。搞定了,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mark。。。。等待收到板子。。开搞。。。。

楼主:
收到板子的兄弟都搞好了吗?PCB还有几块,要的从速。。。。。。。。。见楼上链接。

网友(2010-09-08):
yhyf_heart 你好,,这个板能改进 接成并口高压编程吗?STK500可并口高压编程吧。。。

楼主:
不能改的哦,高压编程我真的是万年用一回。我有Dragon,但是高压编程功能一直没用过。呵呵。

楼主:
PCB还有最后一两块。。。。。。。

网友(2010-12-29):
我拍下了最后一块PCB,呵呵,正需要呢,雪中送炭呀,不知道CP2102能不能代替FT232R吗?我刚入门,不太懂。

郁闷呀,帖子收藏按钮在哪里

网友:
可升级的收藏,改天试试万能板

楼主(2011-02-12):
又找到了近40块PCB,继续免费送出,要的去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18233146。

网友:
今天刚收到板子,很好哟,谢谢了yhyf_heart了,大家要的赶快喽。^-^

楼主:
唉,有些网友不太够意思,免费送的板子,不给及时签收,也不给好评,看来真的是好人不能做。。。。。。。。。

网友:
虽然我没拿过你的板子,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你是误会他们了。
不是好人不能做,有时候他们自己并不会玩淘宝,他们压根就不懂淘宝里是否有及时签时,有好评等手续,并不能责怪他们,你得告诉他们怎么做。
你可以催一下他们啊。

网友(2011-10-25):
最近在做一个USB转CAN的东东,不知道用哪个芯片好,就怕USB转转口的芯片丢数据,因为要求CAN的速率比较高,在论坛里面转了好几天了,一直在看帖子,貌似没有一权威的说法

网友(2011-11-24):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

网友(2012-01-27):
学习了。AVR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2-04-06):
电路已经焊好,固件也按照LZ的顺序和方法烧入,可现在和AVR STUDIO连不上

网友(2014-03-25):
记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