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7):
#define   BEEP   GPIO_PIN_7

int main(void)
{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BEEP,~BEEP);      //ln89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BEEP,~BEEP);      //ln97
}

编译后出现如下warning:
Messages            File                 Line

Warning[Pe069]: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E:\开发板\LM3S8962开发\EasyArm8962(原厂光盘刻录)\DEMO\IAR实验例程\chapter4\4.2_SetPLL\SetPLL.c   89
Warning[Pe069]: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E:\开发板\LM3S8962开发\EasyArm8962(原厂光盘刻录)\DEMO\IAR实验例程\chapter4\4.2_SetPLL\SetPLL.c   97

个人判断: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truncation” 直译为“整数转换导致切断”,
   做如下任意修改就不再出现上述警告了,真是怪异

1、将“~BEEP”改为“BEEP”后就没有上述警告了;

  这个警告真的没道理呀

环境:keil rvmdk

EasyArm8962 开发板

网友A(2011-11-17):
回复 楼主:

数据类型不匹配造成,(把大于255的数据传给unsigned char型数据就会出现这样的警告,这是我遇到的)

网友(2011-12-18):
回复 网友A:

正解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3-04-22):
我也遇到了,高手啊~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un char  不止255啊~~

网友(2014-07-11):
举个例子:_delay_ms(u16 x)

x=0~65535对的
但是x>65535,比如_delay_ms(900000)就报那个错误:整数转换导致截断

网友:
正解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4-09-28):
char还真是在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