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 MODELSIM + ISE ?

楼主(2010-06-27):
QUARTUS II = MODELSIM + ISE ?
最近看了基于QUATUS的FPGA教程,感觉QUARTUS II本身就带仿真啊?
是不是如此啊?
是的话就学QUARTUS了,

网友:
说得就好像ISE不带仿真似的
看看ISE simulator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无知,我只想学FPGA,就不知道用什么书,什么软件起手,能推荐些不?

网友:
哦,下个软件,然后硬上就可以了。我就没看什么书。

网友:
两个流程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不想抓狂的话还是quartus吧,资料多,用的人多,好交流,而且quartus的速度快很多,但是我感觉quartus与第三方软件的结合有些缺陷,比如synplify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ISE,EDK等全通的话,显得更屌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edk好要命,建立工程的时候要选择器件,搭建平台的时候却不去检查合法性,好几次ram16使用超标,在生成网表的时候不报错,map的时候报错,ise又很慢,每次改来改去就花了好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