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值带TP的160*80液晶模块(淘宝价:20RMB),并上传我找的相关资料,很利于DIY

楼主(2010-06-27):
前几天在淘宝了2个160*80模块,还带有TOUCH PANEL,到手后感觉很是厚实啊,呵呵,随便帖几张图:

随后在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在德国的网址上找个2个网页就是用这个模组做的小东西,且都是用AVR单片机控制的,具体见链接为(链接里面都有代码的,虽然是德国网站,里面的东西都是英文的):
http://mexlewiki.hs-heilbronn.de/index.php/LCD-Graphik-Anzeige

http://sebastians-site.de/homepage/elektronik/avr-library-for-lc7981.html

相关资料:
LD61830.PDF  LC7981PDF  这2个兼容
具体模组的datasheet没有找到,这个是差不多的,只是背光不通而已的

再上传个网上下载的51驱动程序:

下面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资料了,AVR application note《AVR341 Four and five-wire Touch Screen Controller.pdf》和源代码。

此模组的淘宝链接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104797655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再补充点资料:

目录
第一章 Freescale 8位数控制概述
第二章 M68HC08的C程序设计基础
第三章 HD44780U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的应用
第四章 SED1335图形液晶控制器的应用
第五章 HD1830图形液晶显示模块的应用
第六章 HD61202U图形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的应用
第七章 T6963C图像液晶控制器的应用
第八章 SED1520图形液晶显示控制器的应用
第九章 SED1565图形液晶显示控制器的应用
第十章 ST7920汉字液晶控制/驱动器的应用
主要参考文献
光盘内容如附件(无关的不传了)

网友:
最近对液晶很感兴趣,谢谢哈

网友:
感觉 黑白的比彩色的要贵, 淘宝的趋势。

网友:
挺便宜的

网友:
好东西,马上收两个~

网友:
确实不错。。。但是手里液晶实在太多了。。。

网友:
实惠 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不错。。。但是手里液晶实在太多了。。。

同是,呵呵

网友:
现在都玩彩色的了,对单色的基本没什么兴趣了。还是要顶一下楼主。

网友:
好东东,先买几个备用

网友:
能看出是那个厂家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看出是那个厂家的吗?

好像是台湾的达威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http://data.s520.com/index.php
自己玩玩就没关系厂家,呵呵

网友:
买不到触摸用的FPC

网友:
这个FPC可以焊不?

背光直接5V供电下,发热严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fpc可以焊不?
背光直接5v供电下,发热严重啊
你已经到手使用了?说说使用情况~

网友:
用了楼主提供的代码,可以显示起来了!
背光在5V供电下发热蛮大的。

细节部分还没深入,触摸还没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fpc可以焊不?
背光直接5v供电下,发热严重啊

FPC我也没试能不能焊,可以像下面这样做的

背光发热严重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方式不对
把电压降低背光就会较暗了

网友:
不能焊,FPC马上烫没掉了。

PWM来调节下
降压也不合适。

网友:
20 够便宜啊  好贴 顶起

网友:
我也要了两片,今天用MEGA16成功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fpc可以焊不?
背光直接5v供电下,发热严重啊
fpc我也没试能不能焊,可以像下面这样做的

引用图片
背光发热严重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方式不对
把电压降低背光就会较暗了

或许是脉冲方式驱动的说~~~~

网友:
FPC是可以焊接的,只不过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焊接时间要短,手要稳,快,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买了两块,先标记,慢慢玩

网友:
楼主那个不是FPC,应该是薄膜,耐温低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屏今天到手了,不过要驱动起来可能得月底回家的时候了。。。
触摸暂时不离它,等买了FPC连接器之后再说吧~

网友:
哈哈,上次买1602时候那家老板送了我5块~~~还没时间动~~先记号下~~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mark

网友:
好东西---------收藏一下-------------------LCD显示屏

网友:
太值得 一mark 了……

网友:
顶一下 支持++++ 分享光荣啊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屏,用楼主的程序怎么不显示呢?

网友:
还有,这个背景光的电流好大啊,也不知道我的表准不准,200MA档超量程了,用10A档,显示0.9A,太厉害了,这样34063供电就有点那个了

网友:
这个不是el背光的么? 几百V,几百Hz的交流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买了这个屏,用楼主的程序怎么不显示呢?

应该不是程序问题的,35楼说用提供的代码可以显示的,硬件没高错吧,18PIN ---NC,3PIN和17PIN之间要加电阻连接,
呵呵,不怎么熟悉,我也就知道这些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el背光的么? 几百v,几百hz的交流驱动的?

应该不是EL的,是普通的LED背光

网友:
已经买光了。

网友:
用楼主的程序测试了一下,已经可以显示了,正好替代我的12864,很划算,所以马上动手,哈哈!
好像店主还留了一些,要买的赶快了,要不我再拍就没有了。
顺便传几个效果图片

显示内容都是楼主程序中带的,又加了几个字而已
用楼主的程序,显示汉字要用那个PCTOLCD2002的软件产生的字模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哥 能看一下你mega16的程序吗  调一天了还没出来  不知道 那里的问 怀疑是时序

网友:
看看硬件连接吧,我当时就是一个线没接对

网友:
硬件连接没问题  51的 我都显示出来了
到AVR 就出不来了
AVR 刚刚初学 还没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用楼主位第二个链接的程序,他用MEGA32,改MCU为MEGA16即可,其他不动,接线不变

LCD       MCU(MEGA16L)
1    --   GND
2    --   VDD
3    --   对比度电位器抽头脚
4    --   PA4 (LCD_RS)
5    --   PA2 (LCD_RW)
6    --   PA0 (LCD_EN)
7    --   PD0 (D0)
8    --   PD1 (D1)
9    --   PD2 (D2)
10   --   PD3 (D3)
11   --   PD4 (D4)
12   --   PD5 (D5)
13   --   PD6 (D6)
14   --   PD7 (D7)
15   --   GND (/CS)
16   --   RESET(直接接MCU的PIN9复位端)
17   --   对比度电位器一端(电位器还有一端接VDD)
18   --   NC
19   --   LED+
20   --   LED-
MEGA16 drive LCD160x80ourdev_569458.zip(文件大小:21K) (原文件名:glcd.zip)

网友:
看看硬件连接吧

网友:
LC7981可以外接64K的显存,模组上用了一片32K的内存BS62LV256,但是只接了4K出来,昨晚把A12,A13,A14三根线割开后接到LC7981的地址线上,成功的把显存恢复为32K,可以一次写20屏的内容进去,并且通过切换屏幕原点的方法实现像素级的连续滚屏显示。

注:模组上BS62LV256的A12、A13引脚内外两侧均接地,A14接Vcc,均需割开

网友:
我也买了二个

网友:
大哥们   程序改了一天  mega16的也没出来
51的出来了    mega16 的我和51的也对照了  主要参考 《160*80液晶移植mega168成功。程序,原理图,全部打包放出! 》里面的程序, 延时 调了又调 还是不出来 不知道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现在吧  我的代码贴出啦  请高手指教

原理图 ourdev_569685.rar(文件大小:68K) (原文件名:液晶修改版.rar)

原理图中DDS 借鉴了魏坤早期做的那个DDS,

如果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 我愿送我这次做的PCB 板两块 表示感谢

网友:
可以加我 QQ 联系 406602714

网友:
我有个240128的屏用的也是LC7981芯片.点亮了但一直没用过,感觉很少见,想买的时候就买不到了.

网友:
dreampet 原野 牛的太过分了!野人级别!

网友:
已经 解决了  原来是  JATGEN  熔丝位的 设置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产品中还是用常规的较好

网友:
好像卖完了

网友(2010-07-27):
應該還有吧??

m16有沒有人做出触摸的功能了的?

网友:
买了五个慢慢玩,只是还不知道触摸如何使用,以前还没有用过

网友:
先留着,以后应该会有用。。。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lc7981可以外接64k的显存,模组上用了一片32k的内存bs62lv256,但是只接了4k出来,昨晚把a12,a13,a14三根线割开后接到lc7981的地址线上,成功的把显存恢复为32k,可以一次写20屏的内容进去,并且通过切换屏幕原点的方法实现像素级的连续滚屏显示。
注:模组上bs62lv256的a12、a13引脚内外两侧均接地,a14接vcc,均需割开

请问是把LC7981的RAM地址线的高三位与bs62lv256的高三位分别接上吗?即,LC7981的MA15,MA14,MA13分别接bs62lv256的A14,A13,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