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缩机家居清洁案例 (附:我们的第一台超静音空气压缩机交付客户使用了)

楼主(2010-06-28):
朋友的新居入伙,需要搞清洁。无意知道我们在做超静音的压缩机,执意要一台用于家居清洁。

昨天我开车将压缩机送货给朋友。这是我们出货的第一台。

朋友使用了一整天,评价是:

1. 太不可思议的产品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噪音。

2. 虽然我之前已经提醒过它出气会有轻微的油味。朋友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试用的结果非常满意:
   出气油味其实真的很轻微。 用气枪将用压缩空气直接吹向鼻子,的确能闻到轻微油味,但用它清理物品,立即闻物品,不会有油味。

3. 空气输出压力调节旋钮在家居清洁中特别有用。 清洁容易被高压气体吹翻的物品时,可以将输出空气的压力调低一些。
   清理液晶电视表面, 如果太强的风力可能会对液晶有不良影响,这个调整旋钮就能发挥作用。

4. 很多以前清理不到、容易触电的地方现在可以清理了。绝大部分的物品清理效率大大提高,也增加了清洁的乐趣性。

注: 以下的图片是我现场拍摄的,用手机拍摄,效果不好,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果然是清洁的利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清洁的利器!
朋友喜欢画画,我过几天给他配一支笔状的喷枪 ..... 用空气压缩机+小喷枪绘出来的画很好看的 ...

做模型、做样品用小喷枪(笔状)喷色效果也非常好。

注:我们的压缩机的气量,能支持小喷枪(笔状)不间断的工作。 爱好手工DIY的网友不容错过。

网友:
搞清洁不错,吹走的灰尘怎么处理也是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清洁不错,吹走的灰尘怎么处理也是个头痛的问题。。。
一般吹到地方,扫把一扫就搞定。 吹到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不必理会它。

如果一星期清理一次,灰尘一吹就走。 不要太懒几个月才清理一次,否则灰尘已经固化在物品表面,吹不走了 :)

网友:
我以为灰尘是在空中飘的-_-汗

网友:
这么强,居然没什么声音,我们公司的空压机一转满车间都能听到,吵的要死,有时突然一响还吓人一跳,要是我们这也改成这种空压机就好了~不知老大的空压机容量是多少的,我们的压缩气体主要不是用来清洁的,是用来供气缸工作的~

网友:
最好是在枪上面再搞个吸灰装备。

网友:
最近家里装修木工师傅也是用了一台空气压缩机,用来打气钉的,噪声狂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强,居然没什么声音,我们公司的空压机一转满车间都能听到,吵的要死,有时突然一响还吓人一跳,要是我们这也改成这种空压机就好了~不知老大的空压机容量是多少的,我们的压缩气体主要不是用来清洁的,是用来供气缸工作的~
这是一台小巧型的压缩机,气罐容量只有12L,出气量是每分钟18升,不适合工业生产中。

非常适合雕刻机配套使用(比如清理雕刻机工作台面、为塑料开孔时吹走刀具上的碎屑与降温等。) ,及小制作DIY的气源, 与家居清洁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好是在枪上面再搞个吸灰装备。
价值不大。 你分析一下楼主位的案例,就知道为何没有价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最好是在枪上面再搞个吸灰装备。
价值不大。 你分析一下楼主位的案例,就知道为何没有价值了。

那是你们南方,在北方就不同了,灰大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家里装修木工师傅也是用了一台空气压缩机,用来打气钉的,噪声狂大啊!
我们这台压缩机,可以适合工业上的打气钉的。 因为我们的输出压力,与工业机几乎是一样的。

(一般打气钉有0.6MPa的压力甚至更低点就能工作。而我们这台机输出是0。78MPa的)。

打气钉工作时,一般不会连续的,都是间断式的。使用的气量并不大。

网友:
如果吹尘和吸尘连接到一起就好了。老大赶快再找吸尘方案,设计若干专用的吸嘴。比如我们在家里用冲击转打孔的时候,都用吸尘器接着,效果不错,但是有时吸嘴有时不匹配,有些灰尘还是要跑的,另外应该用无尘袋设计,倒灰尘很方便。我现在用的不错,但是噪音非常大,一开吸尘器,我儿子就吓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老大回复!没想到您回复这么快~ 也是,我们的客户生产场地比我们车间还要吵,也无所谓有没有这个噪音源了呵呵~
不过感觉家居清洁的话这个体积是不是有些大了,而且吹出的灰尘会到处飞~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吹尘和吸尘连接到一起就好了。老大赶快再找吸尘方案,设计若干专用的吸嘴。比如我们在家里用冲击转打孔的时候,都用吸尘器接着,效果不错,但是有时吸嘴有时不匹配,有些灰尘还是要跑的,另外应该用无尘袋设计,倒灰尘很方便。我现在用的不错,但是噪音非常大,一开吸尘器,我儿子就吓跑了。

搞出来这个,肯定可以申请专利了,老大你又发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的不错,但是噪音非常大,一开吸尘器,我儿子就吓跑了。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没有噪音的吸尘产品。 有人能推荐吗?

另:吹牛与吸尘应该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产品,不必做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老大回复!没想到您回复这么快~ 也是,我们的客户生产场地比我们车间还要吵,也无所谓有没有这个噪音源了呵呵~
不过感觉家居清洁的话这个体积是不是有些大了,而且吹出的灰尘会到处飞~
送到朋友家里,朋友说:“怎么体积这么小,够不够力?” 以下是尺寸图?

另外: 担心吹出的灰尘会到处飞的网友,可能没有用过压缩机。 真正使用时,这完全不会是一个问题。 太细的灰尘你看不到,大的灰尘很快就会掉在地上,到时扫一下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出来这个,肯定可以申请专利了,老大你又发达了!
你认为在中国,专利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用的不错,但是噪音非常大,一开吸尘器,我儿子就吓跑了。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没有噪音的吸尘产品。 有人能推荐吗?

另:吹牛与吸尘应该是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产品,不必做在一起。

~~~~~~~~~~~~~~~~~
回老大,可以使分开的两个产品,我的意思是在喷嘴和吸口做个什么装置,这样,刚吹起的灰尘正好被吸起,这就完美了。

另:才看到。哈哈。老大口误吧。  吹牛 和 吸尘 绝对是两个不同的产品,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的产品。

网友:
灰太多的拿到室外清理
今年电脑CPU散热器吹的和新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使分开的两个产品,我的意思是在喷嘴和吸口做个什么装置,这样,刚吹起的灰尘正好被吸起,这就完美了。
刚吹起的灰尘正好被吸起,只能适用专门用途。 比如,专门为雕刻机设计一个吸尘口外罩,可以安装在雕刻机上。

不过估计不同的雕刻机需要重新制作,不能通用。

如果用在家居清洁中,这个吸尘口外罩就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其实吹头发的电吹风也还是可以的,穷人的利器,吹热缩管、吹灰、吹各种通吹的东西,声音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如果换个超静音电动机也不错呀,呵呵

网友:
为了支持老大刚到车间拍了几个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气管接头,主要我感觉我们这个接头比较省事,和配套的PV气管直接往里一插就O了,拔的时候用手按下上面的蓝色(也有白色)的“盘”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呵呵~手机拍的不大清楚仅供参考吧:

这个是我们气缸上用的那种,蓝色的就是气管~ (原文件名:图像006.jpg)

这个是组合气阀直流24V的(不过可能老大可能用不到但也一起拍了) (原文件名:图像007.jpg)

这个是个大气缸用的口径大些 (原文件名:图像009.jpg)

这个是拔掉气管后的样子 (原文件名:图像010.jpg)

这个是带调压的接头,不过这个应该归到调压阀上了吧~ (原文件名:图像011.jpg)

这个是气缸和气管,顺便把我们那个大伺服也拍上了呵呵~ (原文件名:图像012.jpg)

这是气管,仓库门没开隔着栏杆拍的~ (原文件名:图像013.jpg)

网友:
居然忘记拍二连体部分了~不过都一样的,而且有变径,三通,及多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吹头发的电吹风也还是可以的,穷人的利器,吹热缩管、吹灰、吹各种通吹的东西,声音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如果换个超静音电动机也不错呀,呵呵
风力不够,没有使用价值。

回复 网友C:
为了支持老大刚到车间拍了几个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气管接头,主要我感觉我们这个接头比较省事,和配套的pv气管直接往里一插就o了,拔的时候用手按下上面的蓝色(也有白色)的“盘”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呵呵~手机拍的不大清楚仅供参考吧:
谢谢图片。 这种气动连接器我们知道,但不适合我们这种应用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灰尘搬家。
据说静电吸尘不错。

网友:
阿莫有个请求,能不能在气路两侧加金属护栏,出气接口部位有加强固定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阿莫有个请求,能不能在气路两侧加金属护栏,出气接口部位有加强固定结构?
建议你购买回去后,将它装在一个箱子里再使用 :)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是用纸盒装的,不知道发到陕西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阿莫有个请求,能不能在气路两侧加金属护栏,出气接口部位有加强固定结构?
建议你购买回去后,将它装在一个箱子里再使用 :)
我真有这想法!
不能给小孩摸到,还要挂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这个机器是用纸盒装的,不知道发到陕西会不会出问题?
呵,你太低估了这个纸盒了 :) 它是夹板强度的。 看看图片02就知道不是普通纸盒了。

这是厂家配给我们的。开始也担心它的强度不够,不过测试后发现很不错。

我们正在评估,是否要在外面打一个木框再发货。 厂家说不必,直接发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真有这想法!
不能给小孩摸到,还要挂高
没有任何的危险、运动部件。 所以,小孩也不怕的。

最重要的部件:压缩泵及传动机构,已经密封在金属罩内。 这台机是非常安全的,请放心。

网友:
呵呵发到河南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来发到江苏也没问题了

网友:
嗯~~ 真的很好哦~~ 很好的工具.

刚刚买了五份"阿莫淘宝保证金"1000元, 准备买个宝贝. 我家里当家的只批了这点钱, 所以,希望am把销售价格定得 稍低 些,照顾下这些热心网友~  谢谢!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的咚咚,不是阿莫测试,还真不知道可以拿来搞家居清洁,了不起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来发到江苏也没问题了
如果收到后发现有问题,我们会负责任的,大家不必担心。

网友:
这个好 回家忽悠LD去

网友:
强烈建议,不知道干嘛用的,总是想着吸尘的,需要骗老婆的,不要跟我们抢,哈哈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啊,很有兴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东西多少钱啊,很有兴趣啊
预告价格是1180元。

网友:
啥时后接受订货呀,已经在邮购部预存了1500元,不知到时能不能自动帮我定一台?

网友:
喷枪是标配的吗?如不是建议提供同时购买喷枪

楼主:
回复 网友K:
喷枪是标配的吗?如不是建议提供同时购买喷枪
1. 我们会进行最终的成本核算(包括包装等)。

2. 如果可能,尽量会将喷枪作为标准配置。

3. 如果喷枪需要另买,会作为配件供应。

网友:
AM:这个礼拜能发布吗?

网友:
ls请看这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9660&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回复 网友D:
am:这个礼拜能发布吗?
如果没有意外,这2天应该收到首20台机器。按计划,应该在一个星期内开始发货。

期间我们会再向工厂要求发后面的20台 .. 直到100台完成。 我们会保证20台刚处理完发货,后20台立即到达这个进度。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进度安排。

如果一下到100部,我们这里空间不够用。

网友:
在车间和室外做清洁还好,居家室内用吹得满屋子都是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车间和室外做清洁还好,居家室内用吹得满屋子都是尘
除非你的屋子几个月才清理一次 :)

正常的屋子,只要每星期清理一次,灰尘很易清理,并且不会有什么不方便。 这个安居清洁案例我是亲身经历的,不会灰尘满天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喷枪是标配的吗?如不是建议提供同时购买喷枪
1. 我们会进行最终的成本核算(包括包装等)。
2. 如果可能,尽量会将喷枪作为标准配置。
3. 如果喷枪需要另买,会作为配件供应。

---------------------------------------------------------------------
太好了

网友:
支持第二条:2. 如果可能,尽量会将喷枪作为标准配置。
非常期待这样,哈哈

网友:
AM能否配套这种工具?  http://www.tjjx.com/products/qiang.htm

网友:
这个东西光增压就能吸尘?

网友:
看看这个,好像是那么回事啊~貌似不错,功能又多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图片

这个最大吸气压力也就1个大气压把,能吸得起金属屑?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E: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0/ourdev_564736eg4bbz.jpg','原文件名:snag-0025.jpg')" href="###">引用图片
这个最大吸气压力也就1个大气压把,能吸得起金属屑?
抱歉这是网友提供的资料。我还没有机会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E: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0/ourdev_564736eg4bbz.jpg','原文件名:snag-0025.jpg')" href="###">引用图片
这个最大吸气压力也就1个大气压把,能吸得起金属屑?
-------------------------------------------......

呵呵,老大客气了,只是觉得吸力可能没那么大吧
问问白发蓝以后还会不会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