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exe这个病毒如何清除,我的电脑不幸中招了,试了好几个杀软,没有一个能清理干净的。

楼主(2010-06-28):
如题,虽然每次电脑启动,杀软都能检测到,而且提示已经删除,但是每次电脑启动却都在,在网上查了下说是鬼影病毒,重装系统都不行,需要低格才行,天哪,这个也太变态了吧。
看看网友评论:
http://www.qianblog.cn/post/388.html

编辑:
目前金山出了专杀软件,给同样有需求的网友,我没有测试过,准备晚上回家测试一下。
连接:

http://bbs.duba.net/thread-22156808-1-1.html

网友:
呵呵。网上应该有专杀之类的软件吧。

网友:
鬼影病毒处理方法
重装系统
  格式化C盘,进入dos状态,运行fdisk/mbr 命令,用以清除掉主引导区的病毒引导代码,这时候重装系统就可以了,但是这是在完全安装起作用的,如果你用是GHOST安装系统那么还要多做以下几步:   1、通过GHOST系统盘进入PQ/PM分区工具,一般GHOST系统盘都带的。   2、 右击c盘,选择进阶-设为作用,这样就把MBR引导层重新写了一遍,这样在引导层中的病毒也自然被剔除了。   3、 直接用GHOST系统盘安装系统就OK了。[3]
DOS下手动查杀方法
  第一步:找专杀工具:这里推荐使用“一键GHOST“,其中的DOS工具箱自带的小工具DISKRW就可以完美解决。   第二步:杀除MBR病毒   1、清除MBR以外的硬盘保留扇区。安装或制作好“一键GHOST”,开机进入一键GHOST,最终出现红色界面时按ESC键退回到主菜单,按方向键选择“DOS工具箱”-->“DISKRW" --> "3.清除" --> "清除(2)“ --> 确定。(注意,尽量使用2010版,更早的版本不能保证有此功能)。   2、修复MBR(关键一步,必须做),接着上一步,选择“4.修复”--> “修复(F)“ --> 确定。   第三步:重装或恢复系统。在第二步完成后,千万不要重启电脑进入WINDOWS了,否则会二次感染。正确的方法是,将系统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重装系统。或者如果你有本地的系统备份(当然是没感染病毒之前做过的备份),也可以用“一键恢复系统”功能进行恢复。   第四步:全盘杀毒。返回WINDOWS后,需要升级你的杀毒软件到最新版本(最新病毒库),然后进行“全盘查杀”,这样可以把残留在非系统盘(比如D盘、E盘、F盘)里的病毒寄主文件杀掉,以做到“斩草除根”。

楼主:
我是没有找到呀。一直都有杀毒软件,用过瑞星,360,现在用小红伞,都不行的。

楼主:
我的天,还是要格盘呀。

网友:
昨晚,我也搞了一台
不过格下C盘就KO了,要在DOS里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