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方管到手 材质6063 规格10*10*1mm

楼主(2010-06-28):
昨天跑了一天的路终于找到它了。铝合金方管到手 材质6063 规格10*10*1mm

网友:
铝方管好是好,但一旦变形了,就难复原了,

楼主:
可以敲回去,不然老外怎么都用这个,好处还是有的。

楼主:
国外作品 (原文件名:MK-048.jpg)

网友:
楼主在那儿淘的啊?

网友:
还开了减重空呀

网友:
玩四轴的好材料啊。

楼主:
淘宝有的,搜 铝 方管 6063。

楼主:
马达到了

dys 750kv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问了一下厂家 这管子 26一公斤 一米=0.125KG左右  100公斤起做

楼主:
呵呵 我现成的 不用定做

楼主:
那是当然了,我找这个东西费很多功夫的。 呵呵。

楼主:
喷漆 (原文件名:IMG_0139.jpg)

上漆不好 为什么? (原文件名:IMG_0141.jpg)

网友:
加油,等待你的试飞,看看能不能测下起飞,带电池离地时整机电流

楼主:
没设备测试。就万用表一块。

网友:
不用什么设备,我就是用万用表的2A档测的,只是需要一个够功率的开关电源就行了,连电源线飞就能看电流了。

确实没有,看看整机重量多少,电池容量,飞行时间多少分钟也能估计下电池了

楼主:
又要买 老婆要说了。

楼主:
买了红色漆喷了一下 (原文件名:IMG_0148.jpg)

楼主:
起落架怎么样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起落架够简单实用,电机的接线还用了接线柱?直接焊上去更好吧,还可以减轻重量,飞起来了没有。

机架的尺寸好象有点大。

楼主:
飞起来了,效果很好,桨的噪声小很多。机架做的好。飞起来平稳很多。就是电调发热是个头大问题。要测电流准备搞一个简单的东西看全油门电流多少。

网友:
加上电也整机重量有多少?

楼主:
加电池不带起落架是780克多

网友:
比较轻,我的加电池有910克多,不过我的是全套,包括电子罗盘,导航板,带蓝牙接口。

楼主:
中午休息搞的起落架。还有一个没搞好。时间不够用。

网友:
与碳纤维比的重量和强度如何?或者说lz为什么不选碳纤维而选铝合金

楼主:
我这个重量就800克包括电池。强度我这个够硬。震动小很多。

楼主:
y_square 动手做一个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好机架是必须的,改造后机器稳定性上了一个台阶。震动小。
千万不要在机架上省钱。

楼主:
土法上马。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0-12-17):
顶上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