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B的PID模拟演示程序,增量式计算,位置式输出

楼主(2010-06-28):
增量式输出值为△U(k)
                     位置式输出值为U(k)=U(k-1)+△U(k)

                        △U(k)=U(k)-U(k-1)
                              =A*E(k)+B*E(k-1)+C*E(k-2)
                              =Kp*(E(k)-E(k-1))+Ki*E(k)+Kp(E(k)+E(k-2)-2*E(k-1))
                ★其中:
                          Kp         比例系数
                          Ki         积分系数 Ki=Kp*T/Ti
                          Kd         为分系数 Kd=Kp*Td/T
                          k          采样序号,k=0,1,2,……;
                          E(k)        第k次PID运算(采样并处理)时输入的偏差值,即Set-Now
                          E(k-1)前一次
                          U(k)        第k次PID运算时的输出值
                          T                采样周期,即一次PID控制的周期
                          Ti    积分时间,与T运算转化成积分系数,即在输出中占的比重
                          Td    微分时间,与T运算转化成微分系数,即在输出中占的比重
                          A= Kp*(1+Td/T+T/Ti) //这三个系数已经不能算是比例积分微分系数中了任意一个了,只是方便整定
                          B=-Kp*(1+2Td/T)
                          C= Kp*Td/T
                ★临界条件下:将调节器置于纯比例作用下,从小到大逐渐改变调节器的比例系数,得到等幅振荡的过渡过
                程。此时的比例系数称为临界比例系数 ,相邻两个波峰间的时间间隔,称为临界振荡周期Tu。
                          满足:T = 0.1Tu
                                        Ti= 0.5Tu
                                        Td= 0.125Tu
                                即Kp=Ku,Ki=0.2Ku,Kd=0.25Ku
                ★临界比例度法步骤:
                1、将调节器的积分时间置于最大(Ti =∞),微分时间置零(Td =0),比例系数Kp适当,平衡操作一段时间,把
                系统投入自动运行。
                2、将比例系数Kp逐渐增大,得到等幅振荡过程,记下临界比例系数Kp和临界振荡周期Tu值。
                3、根据Kp和Tu值,采用经验公式,计算出调节器各个参数,即Kp。Ti和Td 的值。
                按照先P再I最后D的操作程序将调节器整定参数调到计算值上。若还不够满意,可再作进一步调整。

                ★临界比例度法整定注意事项:
                有的过程控制系统,临界比例系数很大,使系统接近两式控制,调节阀不是全关就是全开,对工业生产不利。
                有的过程控制系统,当调节器比例系数 调到最大刻度值时,系统仍不产生等幅振荡,对此,就把最大刻度
                的比例度作为临界比例度 进行调节器参数整定。

本模拟程序输出U(k),使用增量式计算公式,用U(k)=U(k-1)+△U(k)得出位置式的输出
可以自己设定参数

需要说明的几点:
0.本程序原创,要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ourdev.cn/bbs/edit_articles_interface.jsp?bbs_sn=4122504&parent_no=4122504&bbs_page_no=1&bbs_id=9999 。要改动务必保留本人网名和联系方式。
1.所有设定值均为interger,整数,所以设定时注意不要超界
2.升温比例和降温比例设定为整数,在0到最大输出值之间
   例如最大输出值为100,两个比例均设定为10,则每次符合条件的计算中当前温度会+/-10,如果最大输出值为200,则+/-20
3.差值=设定值-当前值,本次差值在下次计算时变成上次差值,依次类推
4.x轴坐标为计算次数,y轴坐标为温度。最大值均可设定,最小值均为0
下图是默认设置的计算图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jpg)

这是编译好的exe程序

这是完整的工程

说实话我真不怎么会VB,写这玩意儿都是边百度边写。

上传一片文章,PID的。解释的非常清楚,我在有些的地方做了标注。最重要的就是u(k)=A*E(k)+B*E(k-1)+C*E(k-2)中B的系数。一定注意下。实际上真正的式子在上面位置式中。

网友:
按照公式,LZ的代码似乎有问题:
Temp = Uk1 + Kp * (Ek - Ek1) + Ki * Ek1 + Kd * (Ek + Ek2 - 2 * Ek1)
是否应该改为:
Temp = Uk1 + Kp * (Ek - Ek1) + Ki * Ek + Kd * (Ek + Ek2 - 2 * Ek1)

网友:
马克,
————————————————————————————————————————————————————————————————————————
另  楼主头像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楼主做的非常的出色!
向楼主学习

楼主:
回复10楼:

不好意思,一楼的公式写错了。程序没问题。应该是:

△U(k)=U(k)-U(k-1)
      =A*E(k)+B*E(k-1)+C*E(k-2)
      =Kp*(E(k)-E(k-1))+Ki*E(k-1)+Kd(E(k)+E(k-2)-2*E(k-1))
      =Kp*△E(k) + Ki*E(k-1) + Kd*( △E(k) - △E(k-1) )

后面带的pdf里有原式。解释的很详细。

谢谢!看的很仔细。这段公式是我写的库文件里的注释。刚刚改了。

注意看第一行,跟下面的Ki、Kd系数对比下

网友:
楼主头像有深层的意味哦

网友(2011-04-09):
非常感谢 先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代码公式是错误的,10楼是正确的

网友:
标准的直接计算法公式:
Pout(k)=Kp*e(k)+Ki*∑e(k)+Kd*(e(k)-e(k-1));
上一次的计算值:
Pout(k-1)=Kp*e(k-1)+Ki*∑e(k-1)+Kd*(e(k-1)-e(k-2));
两式相减得到增量法计算公式:
Pdlt=Kp*(e(k)-e(k-1))+Ki*e(k)+Kd*(e(k)-2*e(k-1)+e(k-2));

网友(2011-09-18):
找了好久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5-25):
其他地方还可以下载吗  刚好用到  想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做温控正需要

网友:
有控制对象吗?偏差e(k)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2-09-06):
好东西啊,正要用PID

网友: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2012-10-19):
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关注楼主的 升温速度,降温速度,最大输出值,这些跟实际结合,才对我们的仿真有指导意义。

网友(2013-02-04):
感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13-05-14):
楼主好人,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13-07-27):
引用 楼主:
回复10楼:

好贴,就是不知升温比例和降温速度怎么算的?

网友(2013-11-05):
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