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Builder怎么写TCPIP程序与MCU通信?

楼主(2010-06-28):
请问C++Builder怎么写TCPIP程序与MCU通信?

网友(2010-08-24):
同问,有了解的大侠指导下

网友:
用窗口接受SOCKET事件

网友:
可以用INDY控件

网友:
哪位大侠能提供个简单的程序吗?

网友:
不同C++版本, 控件不同而且不兼容, 没有可抄性.

网友:
也想知道  关注

网友(2011-08-03):
用Internet组件可以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