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570程序下载问题搞定,谢谢各位的帮忙啊!

楼主(2010-06-28):
前一些时间我的EPM570一直都没有办法下载程序,找了很多的原因,理论上说,只要电源对头,地对头,下载接口正确就可以下载了!不过怎么也不行,自己就买 了两块芯片在那里 试,一块不行,另一块也不行,实在没有办法,自己就在找原因了哦!

最后的又去买 了两块能代换的芯片,测试了一上午,现在终于可以下载了!
现在的芯片真不知道怎么的,怎么能这样呢,买两片都是*********???????
要是以遇到相似问题的朋友们注意了,在排除电路上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上还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一块不行就换一块试试,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去换相似的芯片,
当然同时也是注意一下下载线上的问题,论坛里有朋友说下载线的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到这里基本的问题解决上接下来就往下走了!

网友:
恭喜。

根據大量的客戶反饋,不能下載基本上就是Jtag相關的引腳壞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Altera的假货,Altera现在芯片用的是激光刻字,不是颜料,擦不掉的,拿放大镜看可以看出纹路来。去年遇到的字是丝印的,应该是拆机货,某管脚是坏的,挑的时候还是得注意

网友:
哈哈,被我命中了,现在的商家确实有点...

网友:
确实有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我近两周的时间!遇到了真的遇到了!看到是便宜啊!买到了没有办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兄台也遇到过?商家也太那什么 了点>>>>>>>>>无语!

网友:
恭喜楼主,还好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是EPM1270,自己做的板子,自己焊接了两块,一次通过,就是下载线里面断线了,耽误了一点时间。这个如果晶振有问题的话,好像也下载不了程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里都没有问题的,我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其实有没有晶振都可以下载程序的,我那里的芯片的问题!买了两块芯片都是一样的!我那是个郁闷啊!买个芯片都遇到JS真的有点!!!!!不过还好,最终还是找到问题了!不过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汗!

网友:
注意EPM系列的芯片型号
不要拿到低压芯片 上到3,3V上面
具体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