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制作的5v开关电源,有pcb与定制好的变压器

楼主(2010-06-28):
为淘宝商店提高些人气,在淘宝进行有价赠送活动(1元),有下面焊好元件的样板,先到先得,后到的只有空的pcb板+变压器(这个东西变压器才真是关键)了。淘宝商店地址http://shop34547798.taobao.com/

注:不提供技术支持,有时间会回答几句,没时间可能不会理你,敬请理解,谢谢!

网友:
就是因为快递钱贵....

楼主:
快递,自付,用多少是收多少,可以拍过留言我给你改价格,也可选择快递到付。我这边江浙沪一般8元,其他地区12元。网上的价格是顺丰价格,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网友:
继电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
呵呵!这个价格就是为挣些人气,1元,订做变压器的费用都不够,有元件的一个继电器也远不止1元呀!

网友:
不错,不错,变压器参数有吗,我好绕一个呀,呵呵,已购买呀

网友:
安规估计过不了。

这上面用485不太安全。

86型面板的空间发挥余地太小了。

楼主:
又见到benladn911 AVR猎手来支持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何谓86型面板?

网友:
家庭普通的开关、插座面板(瘦长的那种不是,10年前用的比较正方的那种)

网友:
原理图上继电器是不是画反了。线圈跟触电?

楼主:
to:【11楼】 xiongh 是反了,这个是对pcb封装的,我是看着明白就就行了,不过拿出来确实献丑了。

楼主:
变压器参数,初级 158T 直径0.2,反馈12T 直径0.2;次级14T 直径0.6。另,拍了空板子的,变压器的反馈线圈要反过来才能正常工作,这个是订做变压器的搞错了(就是将反馈端,引出缠绕接线的地方小心的用烙铁取下对调。焊有元件的板子我已掉过了---最外层的那个绕组是反馈绕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订做变压器的搞错了(就是将反馈端,引出缠绕接线的地方小心的用烙铁取下对调。焊有元件的板子我已掉过了---最外层的那个绕组是反馈绕组)。

订做的变压器多少钱?

网友:
我收到了楼主的样板了很好!在这里感谢楼主的无私!
我是菜虫一个*^_^*图上的L1和L2是不是双孔磁珠...  样板上没有焊   电源线应该是从JP1的1和2处接入吧...
那位大侠有空能不能帮我说明一下这个图!谢谢

楼主:
L1,l2是磁珠实验可以直接短路。

网友:
请问输出电压可以改成12V吗

楼主:
可以d7换成11.3v左右的稳压管可以输出12v,但效率与输入电压范围可能会受影响。因为变压器是按5v参数设计的。

网友:
同问,楼主的变压器多少钱呢?这种变压器设计,加工一般怎么收费呢?

网友:
貌似很多手机充电器里就是这电路,很精典哈。

网友(2010-09-21):
峰哥的贴不能不顶,受人恩惠一定要顶

网友(2011-07-11):
收下,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2012-09-22):
还有么还有么?!搞一个回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