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找不到max4465该怎么办?

楼主(2010-06-28):
需要仿真一下驻极体话筒前置放大电路

用到这个芯片

multisim中的模型可以从哪下载到吗?

如果下不到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

驻极体话筒仿真的时候是用函数发生器吗?

求高手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找不到Max4465元件,解决方法:

1、可在网上搜索其他人制作的模型文件

2、可以到其它的仿真软件中导出这个元件的模型,如hspice、orcad等

3、到元件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上下载spice文件,在multisim制作原件外形图,然后导入spice文件。

还有multisim中的microphone见下图: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