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三菱电机自动化 的这个 水平多关节型 机械手.

楼主(2010-06-28):
http://www.meas.cn/products/pdt_idx_detail.asp?id=365

如题,是不是结构更简单?

楼主:
http://www.sysarm.com/bbs/a/a.asp?B=400&ID=27

好像就是 这个
"水平多关节型 视觉引导的钥匙包装线"的机械手.

网友:
最端部的那个,可以升降并且可以转动的精密丝杠可是非常贵的

楼主:
【1楼】视频中的好像是一个气缸.

网友:
LS 如果是气缸,怎么能够称做4轴呢? 这个转动加升降就是2根轴

网友:
手臂的旋转2个,手臂升降1个,零件旋转1个,4个自由度。手臂升降可以用气缸做,零件旋转是个伺服或者步进,机械结构不复杂,如果只是包装用的,精度也不用太高。但这个东西顶上的摄像头和软件部分才是关键吧

网友:
ls
手臂升降可以用气缸做,零件旋转可以用电机做.气缸还需要一个能旋转供气的玩意儿,否则气管一会儿就缠上了.

网友:
公司有好几台放在那当垃圾

楼主:
回【7楼】 lovemcu1 ,
很差,还是什么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能不能当垃圾处理给我啊,呵呵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96703205
这种有点类似.

网友:
这个太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旋转你不要超过360度就不用那个玩意了嘛,另外市场上有买这种玩意吗?叫什么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