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开源充电器自制的电池组串行平衡充

楼主(2010-06-28):
一直对电子有兴趣,本来不是搞电子的,最近利用身边的废旧电脑配件上的原件参考安哥的这个充电器也自制了一个,纯属个人兴趣,估计投入的成本比买成品贵多了,不过目前总算有个雏形了,那感觉只有自己可以体会。
先上一些板子的图片,软件正在修改中,基本参考论坛的帖子。

M8主控板,开始用普通光耦隔离,后来发现不行,另做了一块高速光耦隔离板 (原文件名:M8主控板.jpg)

LM324运放,采样电池组各电池电压、电流 (原文件名:LM324采样.jpg)

拍的时候只焊了一路,现在测试已经通过 (原文件名:3路PWM充电板.jpg)

烧了好几个mos管才做好的3路12V开关电源 (原文件名:3路隔离电源.jpg)

再上个首次做的双面板(一个3S锂电电显) (原文件名:3S锂电电压显示器.jpg)

电显背面 (原文件名:电显背面.jpg)

这个是XTR/Realflight模拟狗,虽然自己买了成品,好奇心让我DIY了一个,哈哈 (原文件名:M8的航模模拟软件狗.jpg)

楼主:
主控板原理图

网友:
我也在做刚画完PCB图,和你这个电路结构差不多,不过画完后,就没动了,主要是我本来想装到一个IPOD TOUCH的外壳里面,现在看来元件有点多,好像放不进去,因此有了新的想法(业余爱好,手头上只有分立元件)。我的思路是这样,那个三路隔离的变压器不要了,改成在BUCK电路中的那个电感多绕一组线圈做隔离。我现在担心的是M8三路输出的PWM频率可能比较低。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
估计用磁环可能不行,M8的PWM频率也低了点,16M的频率只能达到60K左右,而且只能是8位PWM也就是只有256级,感觉输出波纹很大。简单写了段测试程序,设置充电电流1.8A,基本上电流在1.7-1.9A波动,不知道是不是磁环电感值小了,测试了好几种电感值电流波动一直很大,屏幕一直再跳。不过充A123电池,问题到不大,最后达到设定值电流也可以稳定在0mA,考虑有空完善一下程序看看,不知道是不是M8做的只能这样。

充电中设置1.8A电流 (原文件名:充电.jpg)

电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原文件名:1602.jpg)
开始以为PWM上的一对驱动三级对管没装,驱动mos管不行,由于充电时1A的充电电流mos管就比较热,就重新做了个pwm板(原来的一对三极管封装画错了),焊上7002及8550、8050,mos管2A充电基本上都只有一点温,而且每路只焊了一个TPC8107,原来焊两个8107,管子都热,但还是电流波动大,只有先用了,估计是PWM频率低,而且又只有8位解析度,没示波器也没办法看了,业余搞搞也没打算搞这么大,不可能为这个搞个小示波器了。

新做的PWM板 (原文件名:PWM.jpg)

最满意的还是那个3路的DC隔离电路,虽然是用的别人的,不过确实很稳定,效率也很高,差不多90%以上,虽然放了个风扇,但其实不用风扇2A充电管子基本上没什么温度。

由于电路都是设计好一段,做一块板测试下,所以有好几块板子,线也很乱,等跑段时间觉得还行就做个整块的板子,现在做热转移也作出经验了,基本上一次就可以成功。楼上的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分享下。

网友:
楼主联系联系我哦 ^_^ QQ 留个给我把。

网友:
很不错!mark!

DCDC的变压器是怎么做的?自己绕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哥其实我们早联系过了,不过是在旺旺上,QQ 82249857,不过白天上班用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DCDC变压器用的开关电源的磁芯,手工绕简单。初级12T*2,输出一组是5T*2,均是中间抽头,需要几组绕几组。均采用双线并绕,保证对称性。
电路采用的5iMX上的一个高手的电路,用起来确实很实用,原贴我找一下,原帖介绍的更详细。

网友(2015-07-08):
你的这个3 路DCDC电路可真精简,请问电流输出有多大呢,线径是多粗,想做个玩玩